[电路/定理] cd4069

楼主(2015-09-17):
最近在学习用到cd4069,因为输出需要用12v,但CD4069供电12v就会发烫,接到5v就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电流太大了吗

网友A:
把你接220V上,你就会发热,接到5v就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看仙童的CD4069最大工作电压是15V,楼主确认下你用是哪个品牌的,确认下工作电压

网友C:
接12V电源应该没问题的。是不是电源不干净引起的?

网友D:
1.看数据手册,你所用的”这款“(包括品牌、型号)是否可以工作到12V
2.你输入的电压是多少V?
3.4069的输出有没有接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