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音频问题?!!没I2C一定没有音频输出吗??急!

楼主(2015-09-17):
请教个问题:
IMX6音频编解码芯片不是用WM8962,而是另外一款CS4334(没有I2C接口,只有I2S),现在音频出不来。
初步定义是,I2C需要给IMX6反馈数据,音频才能出来!!!
有解决办法吗?
急!急!!

网友A:
不是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啊

正常音频播放只需要I2S就可以了吧???但是IMX6还需要I2C接口,否则无法输出音频

网友B:
没有用过IMX6.。。坐等高手

楼主:
没有高手进来吗,自己顶一个!

网友C:
不用I2C的吧,只是有些音频芯片用I2C做控制的,I2S接口才是音频接口,如果本身音频芯片不要I2C或其他接口做控制的话,配置好I2S接口,音频驱动对了应该就能出声音的。

网友D:
I2C做控制的,你把I2S配置好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I2C的吧,只是有些音频芯片用I2C做控制的,I2S接口才是音频接口,如果本身音频芯片不要I2C或其他接口做 ...

对的,正如您设想的一样,我刚开始也理解,只要I2S传音频就可以,但实际开发才发现,IMX6很奇怪,就是需要外部I2C给控制信号,方传音频信号,现在就想如何跳过这个给信号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2C做控制的,你把I2S配置好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您,你有做过IMX6的驱动吗,求赐教啊!!理论上是只要配置i2s就可以,但现在发现就是如果I2C不给控制信号,IMX6的音频数据过不去啊

网友D:
我就搞过sgtl5000,你这个片子没有搞过,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正如您设想的一样,我刚开始也理解,只要I2S传音频就可以,但实际开发才发现,IMX6很奇怪,就是需 ...

时钟你查过吗?是正确的吗?

网友E:
你的这个只是个纯粹的音频DA,和其他的音频编解码芯片不是一回事。音频编解码芯片是需要用I2C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你查过吗?是正确的吗?

那颗芯片没有时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颗芯片没有时钟

额,I2S有位时钟和帧时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I2S有位时钟和帧时钟,哈哈

终于搞定,没有I2C也一样搞出来了

网友D(2015-10-19):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没有I2C也一样搞出来了

分享一下经验啊,哈哈......

网友F(2017-08-23):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没有I2C也一样搞出来了

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G(2018-08-20):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没有I2C也一样搞出来了

你好,楼主,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