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双运放芯片(或者4运放芯片)工作期间互相有干扰吧

楼主(2015-09-17):
比如某运放芯片,含有2个运放或者4个运放,这种芯片通常供电电源只有1组。

我查了一些,高性能运放 也有双运放的,难道没有互相干扰吗?

请教老师们说说经验。

ps,如果追求完美,选择单运放芯片 就没有这个毛病了吧?

网友A:
当然是有的。

而且在datasheet中多有注明。

网友B:
如果级联使用而且增益很高是会有影响的,不过这个时候通过电源的耦合以及分布电容的耦合都不能忽略了。

网友C:
才4个就嫌多了,那诸如网卡之类的芯片,里面运放可能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