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解释(uint32_t)(x))<<PORT_PCR_MUX_SHIFT)

楼主(2015-09-17):
各位大神,刚开始飞思卡尔的学习,碰到这么一句
#define PORT_PCR_MUX(x)            (((uint32_t)(((uint32_t)(x))<<PORT_PCR_MUX_SHIFT))&PORT_PCR_MUX_MASK)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其中的X怎么理解?

网友A:
x就是形参啊

网友B:
这句话就是设置具体的PORT口MUX值。
X就是你要设置的MUX值,PORT_PCR_MUX_SHIFT就是你MUX所在的bit位置。

楼主:
我是菜鸟,能否详细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就是设置具体的PORT口MUX值。
X就是你要设置的MUX值,PORT_PCR_MUX_SHIFT就是你MUX所在的bit位置。 ...

OK,我在详细看下手册,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我在详细看下手册,谢了

好的,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