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自制变声器,用单片机或FPGA可能实现么

楼主(2015-09-17):
如题,想做一个基于硬件的类似会说话的汤姆猫那样的变声器,大概实现的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求大神点拨~~~~

请问你的变声器实现了吗

网友A:
变频,再改变音色.

网友B:
我用Android测试过,用soundpool,setrate设置1.5左右,可得汤姆猫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ndroid测试过,用soundpool,setrate设置1.5左右,可得汤姆猫的声音

安卓?是完全用软件调试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再改变音色.

谢谢回复,主要想了解用fpga能够实现么,大概会用到哪些模块,喇叭?话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卓?是完全用软件调试的么

写个android app 装到手机即可

网友C:
FPGA完全可以!
变声器其实就是对原有的音频信号进行变频、变幅处理,
可以是规则的,用固定的函数实现,比如将某中年大叔的声音变成小萝莉,
也可以是不规则的,办法也有很对,也一把声音变得乱七八糟!

网友D:
要用到FFT,IFFT,STFT,楼主玩转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2015-10-31):
FFT IFFT STFT ,做了起码20ms以上的延时

2个样点的差值里面包含了什么信息

如果以知一个差值求频率。
求当前相位。求任意相位时的值
不知道这能做什么

网友E:
简单一点的变音就是用一个环形缓冲。取环形缓冲的中点为开始的指针。不断移动指针。到了尾部就往会跑到了0就往高处跑
(当然还有些处理声音的算法。)DAC输入就去这的指针指向的地址里的信号。
当然只是模拟上下变调。有人称为基频修正技术。我真是信了他的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