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继电器可以做开关吗?

楼主(2015-09-17):
可以用光耦继电器直接做24V,500mA电源的开关吗?如果可以应选择多大电流的光耦继电器?

网友A:
还是直接用继电器后者晶闸管这类的功率较大的元件吧

网友B:
用MOS管比较合适。

网友C:
赞成楼上,MOS管 50V 80A的我都用过,没问题的~

网友D:
看来功率 不大。MOSFET 结构的光电耦合 似乎也可以。。

网友E:
用P MOS做板内主继电器,寿命比继电器长多了
老外好多现在都这么做

网友F:
光耦可以用 AQZ202 不过价格蛮贵的

网友G(2015-12-20):
我是做photomos(光mos继电器)产品的,可以按照客户需求在一定参数范围内提供定制服务,如有需要欢迎联系。
没有很明白楼主是要用光耦继电器控制什么东东,从参数要求上来说,控制24V 500mA,photomos是可以实现的,价格也不会很贵。photomos目前大部分用在通道切换和数据采集应用上,很少用于大功率驱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