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Power超级CRC运算器HotWC3(V1.10)

楼主(2015-09-17):
菜农研究的HotWC3超级CRC运算器,可以任何浏览器和手机上直接运行 ,也可另存为html文件在电脑上运行。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10.html

菜农正式向地球人PK第三方CRC计算器!

楼主:
菜农将整数直角边三角形及勾股定理(a平方 b平方=c平方)特例归纳为:
当直角边a(>=3)为奇数时,另1直角边b为a平方砍半取整,斜边比b大1。
当直角边a(>=3)为偶数时,另1直角边b为a砍半平方减1,斜边比b大2。
具体操作:
1.在A问编辑框内填写A数字或点击随机数1到8.
2.在B答和C答编辑框内填写答案,或点击偷看HotWC给出B和C.
3.点击得分HotWC3给出分数,100正确。
4.在计算器上验证勾股定理。

楼主:
HotWC3本身就是一个超级CRC运算器,它支持常见的16种CRC运算,并且提供支持任意CRC运算的HotCRC。操作非常简单:1.功能选择CRC基本运算,选择标准的CRC或HotCRC,左右移动,CRCn,大小端和可逆基本不用干预。2.点击运算,在结果栏内查看结果即可。

楼主:
CRC多项式表格或C语言自动生成:HotWC3支持3种语言表格和完整的C语言程序。选择.TXT为C语言表格,.BAS为VB表格,.PAS为DEPHI表格,选择.C为表格加C语言程序。表格分为大表和小表。具体操作步骤:1.选择标准CRC或HotCRC。2.功能选择CRC表格或C语言,格式选择.TXT,.C,.BAS和.PAS。3.点击大表或小表即可。

楼主:
**第三方CRC运算器CRC多项式步骤:1.选择HotCRC,CRCn,不理睬方向。2.功能选择CRC算法逆向。3.点击采样,得到一组明文,将其四等份。在第三方CRC计算器上得到四个数据依次组成字符串并填写到密文处。4.点击**,结果处会提示逆向是否成功。成功,则第三方CRC计算器是标准的。5.选择功能CRC基本运算

楼主:
手动CRC碰撞操作步骤:1.功能选择CRC基本运算,选择标准的CRC或HotCRC。2.在明文处输入字符串,CRCn。3.点击运算,得到密文字符串,保留最后一组CRCn不得改写,例如CRC8最后2个HEX不得改写。任意改写其它数据。4.点击还原,明文变化,即发生了CRC碰撞。5.再点击运算,结果将不会改变,即验证了CRC碰撞。

楼主:
CRC随机碰撞。具体操作步骤:1.功能选择CRC基本运算,选择标准的CRC或HotCRC。2.在明文处输入一组字符串。3.点击运算,得到密文字符串。4.点击碰撞,明文和密文都将会变为新的字符串,即发生了CRCRC碰撞。5.点击运算,结果不变,即验证了CRC碰撞。第三方CRC碰撞软件基本都是穷举得到,菜农是任意制造!

楼主:
关于第三方CRC计算器害人的问题:目前网上CRC计算器非常多,首先你不知道它的CRC多项式,经过验证,凡是由HotWC3逆向成功的,都是标准CRC,否则非标准的!那怕它冠以标准的名称!如下图所示,请注意选择正确的CRC计算器!

楼主:
Hot3新版本V1. 10正式发布了,在菜农的QQ群里。随机碰撞很好玩。HotWC3确实强悍!欢迎加入菜农HotWC3密码交流,QQ群号码:203534415

网友A:
俺是来学习的

楼主:
CRC碰撞概率即CRC碰撞个数问题:
CRCn密文的最后n/8字节就是CRC校验的结果,而碰撞即保持结果不变。
若从明文分析碰撞很难,只能用穷举。
而从密文分析却很容易,只要任意改变密文且使密文最后n/8字节不变即可。
以CRC8_pec为例,明文1234,得到密文7EF1,结果F1。
若保持最后一个字节F1不变,则有2^8=256次CRC碰撞!
密文为,对应256个明文。
参加HotWC3_V1.10内的CRC帮助。

网友B:
眼花缭乱

网友C:
难得一见,菜农灌水~~~  :lol

楼主:
js 字符ascii码转换函数

字符转ascii码:用charCodeAt();
ascii码砖字符:用fromCharCode();

看一个小例子
<script>
str="A";
code = str.charCodeAt();
str2 = String.fromCharCode(code);
str3 = String.fromCharCode(0x60+26);
document.write(code+'
');
document.write(str2+'
');
document.write(str3);
</script>
输出:
A
z

楼主:
Unicode小百科: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Unicode(统一码、万国码、单一码、标准万国码)是业界的一种标准,它可以使电脑得以呈现世界上数十种文字的系统。Unicode是基于通用字符集(Universal Character Set)的标准来发展,并且同时也以书本的形式(The Unicode Standard,目前第五版由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出版,ISBN-10: 0321480910)对外发表。Unicode包含了超过十万个字符(在2005年,Unicode的第十万个字符被采纳且认可成为标准之一)、一组可用以作为视觉参考的代码图表、一套编码方法与一组标准字符编码、一套包含了上标字、下标字等字符特性的列举等。

Unicode组织(The Unicode Consortium)是由一个非营利性的机构所运作,并主导Unicode的后续发展,其目标在于:将既有的字符编码方案,以Unicode编码方案来加以取代,特别是既有的方案在多语环境下,皆仅有有限的空间以及不相容的问题。

Unicode在字符集认可的成功,使其得以在电脑软件的国际化与本地化领域中,广泛且具优势的被采用。这标准已在近年来的多种新科技当中被加以采用,包含了可扩展置标语言(XML)、Java编程语言、以及最新的操作系统中。

unicode编码的编码规则

比如要把“杨”编码,我们可以新建一个记事本,输入“杨”保存时选择存为unicode编码,然后查看文件二进制内容,前面的FF FE两个字节是unicode编码文件头标志,接着的68 67两个字节就是“杨”的unicode编码,用计算器换算为十进制就是26472,现在可以在一个html文件里面写入“杨”,IE打开就显示一个“杨”字。

当然,对于一般ASCII码,unicode编码与ASCII编码一致,所以A可以显示一个大写字母“A”.

楼主:
已经升级到V1.11,正准备升级到V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