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推挽和漏开

楼主(2015-09-17):
什么是推挽方式和漏极开路,看见有些芯片的IO有这样的功能不清楚有什么好处,两者区别

网友A:
在功率放大器电路中大量采用推挽放大器电路,这种电路中用两只三极管构成一级放大器电路,两只三极管分别放大输入信号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即用一只三极管放大信号的正半周,用另一只三极管放大信号的负半周,两只三极管输出的半周信号在放大器负载上合并后得到一个完整周期的输出信号。

网友B:
推挽电路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广泛应用于功放电路和开关电源中

网友C:
推挽输出可以增加驱动能力就不用说了,漏极开路的好处如下:
OC/OD可以实现线与功能,就是几个OC电路输出可以接到一起,共用一个上拉电阻,而不会烧毁电路。这样如果电路中有多个OC的错误报警信号,就可以直接连到一起,只要其中一个报警生效,电平就会拉低,这样就可以省掉很多MCU或DSP的IO口;
可以适应不同的驱动电压,根据电压的不同调整上拉电阻的值;
缺点:低电平输出时,有电流损耗,全部损耗在上拉电阻上,因此选择上拉电阻,要平衡驱动能力和损耗

网友D:
漏极开路输出,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E:
推挽式输出结合了线驱动与集电极开路输出,在关断状态时,推挽式输出接地;在导通状态时,推挽式输出连到电源(vcc)

网友F:
漏极开路是驱动电路的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开路,可以通过外接的上拉电阻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G:
漏开的时候IO口怎么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H:
漏极开路输出,外接上拉电阻:场效应管导通时输出低电位,截止时输出高电位。无外接上拉电阻:场效应管导通时输出低电位,截止呈高阻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漏开的时候IO口怎么输出高低电平

漏开只能输出低电平,要想输出高电平,必须上拉IO。漏开的这个功能可以用在ST的这些芯片无双向IO的时候,可用漏开充当双向IO的功能。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在用一个C8051的板子,遇到这个IO配置时发现有推挽和漏开两种方式,就想请教一下

网友G:
漏极开路输出与集电极开路输出相同,就是内部没有负载电阻。
漏极开路输出高电平时必须在输出端与正电源(VCC)间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否则只能输出高阻态。

网友D(2015-10-23):
漏开只能输出低电平,要想输出高电平,必须上拉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