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助运放输出线性变差的原因

楼主:
如图所示:用LM324做一个IV变换电路(反向放大器),最终求出输入电阻值当输入电阻500Ω以上时,反馈电阻取值:2K, 线性很好

当输入电阻100-500Ω时,反馈电阻取值:200Ω, 线性较差
当输入电阻10-50Ω时,反馈电阻取值:100Ω, 线性很差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运放输出电流过载,还是输入电流过大,导致电路失调,或者前级供给电流不够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5-09-18):
估计是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引起的, 你可以用示波器检查一下这两个电阻节点上的波形来验证

楼主:
是不是增加运放的驱动能力就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增加运放的驱动能力就可以呢

一步步的调试,排除一个个的问题再说。

网友C:
一稿二投.

网友D:
这个有点搞不清楚的。。

网友E:
电阻匹配的问题的是最常见问题的。可以调节测试出一个最佳匹配的电阻值得吧。

网友F:
会不会是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G:
调出最佳匹配的电阻值

网友H:
增加运放的驱动能力就可以了吧

网友F:
能调节测试出最佳匹配的电阻值吗

网友I:
示波器检查一下这两个电阻节点上的波形

网友J:
解决了吗?

网友J:
啥问题呢

网友E:
这个跟匹配电阻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K:
R1 、R2的值最好都上K的,这个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