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运放IV变换问题

楼主(2015-09-17):
如图所示:用LM324做一个IV变换电路(反向放大器),最终求出输入电阻值
当输入电阻500Ω以上时,反馈电阻取值:2K, 线性很好
当输入电阻100-500Ω时,反馈电阻取值:200Ω, 线性较差
当输入电阻10-50Ω时,反馈电阻取值:100Ω, 线性很差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运放输出电流过载,还是输入电流过大,导致电路失调,或者前级供给电流不够

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跟运放的性质相关系的,多找下这方面资料参考下。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线性度的问题是值得注意的,这个跟匹配的电阻相关系的。

网友B:
运放输出电流过载, 驱动不了了, 应该最大的因素.

楼主:
这个电流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C:
你看看LM324输出电流于输出电压的曲线图应该就能明白了

网友D:
跟整流有关,小信号时肯定差,如果324输出的电压放大倍数4,输出信号在400MV,肯定好。

网友E:
让你背100斤东西,你能走,200斤踉踉跄跄,300直接跪了。。。最大就这么大力气,让你吃三碗饭也背不动啊。。。不过你可以找个力气大的帮帮你,比如加个功率放大,跟随啥的。。。

楼主:
有没有直接可以替换的LM324运放,直接解决的???? 哪个型号可以呢?

网友F:
运放输入端阻抗不匹配,经过50欧的信号应该衰减了,输入端串一个500欧的精密,反馈换个更大的精密电阻;再套个公式算应该就可以了个人理解勿喷

网友G:
运放输入端阻抗匹配是很讲究的,我也认为是输入阻抗不匹配

网友H:
运算放大器的线性度的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网友:
是不是运放输出电流过载了

网友I:
加上一级跟随试试!

楼主:
在运放的输入级+跟随再放大吗

网友G:
是不是运放输出电流过载,带不动啊

网友J:
楼主试过了吗,跟随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