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坏了

楼主(2015-09-17):
之前申请的金升阳电源坏了一个,没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A:
是想让金升阳再给你一个吗?

网友B:
请描述下具体情况,方便金升阳技术工程师为您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让金升阳再给你一个吗?

可以吗

网友C:
可以在试试申请一个。

网友C:
或者拨打金升阳的电话,维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描述下具体情况,方便金升阳技术工程师为您分析原因。

版主您好,我的电源型号是LH05-10C0512-01,我这个电源模块它的输出是应该是+5V,+12V和-12V,但是现在+5V的输出没有了+12V和-12V变成了+7V和-7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试试申请一个。

看看能不能修好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拨打金升阳的电话,维修一下。

我已经告诉版主现在的现象了

网友B:
可以的,您可以在快速申请处,再申请一个。
http://www.mornsun.cn/simpleApplication/Apply.aspx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我的电源型号是LH05-10C0512-01,我这个电源模块它的输出是应该是+5V,+12V和-12V,但是现在+5V ...

您好!这种现象,可能出现的原因如下,辛苦您这边排查下:
1、输出带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导致模块启动不良。
2、输出电流超出模块的最大限流值,导致模块进入保护模式。
     以上2种原因,您可以把输出的滤波电容和带的负载拿掉,空载测试下模块是否正常输出。
3、2路负载极其不平衡导致输出电压出现严重飘移。
4、外围电路引线接错。
5、如果不能解决您的问题,烦请您留个电话,我司会尽快联系到您,或者拨打我司的技术支持电话,020-38601850转8876

网友E:
怎么个问题?

网友E: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您可以在快速申请处,再申请一个。
http://www.mornsun.cn/simpleApplication/Apply.aspx ...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种现象,可能出现的原因如下,辛苦您这边排查下:
1、输出带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导致模块启动不 ...

谢谢版主,我去拆开模块看看

楼主:
现在还没有找到,这几天在忙其他的事,还没有弄,谢谢关心

楼主:
还没解决,我还没找到原因,谢谢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种现象,可能出现的原因如下,辛苦您这边排查下:
1、输出带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导致模块启动不 ...

之前是我借给我同学去给电机驱动模块供电,输出只有7V,然后我空载测试输出也只有7V,还有就是我这个电源的板子是粘在外壳上的,板子上都被黑色的胶覆盖了,我现在该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种现象,可能出现的原因如下,辛苦您这边排查下:
1、输出带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导致模块启动不 ...

之前是我借给我同学去给电机驱动模块供电,输出就只有7V了,我估计就是进入了保护模式了,请问我该怎么做将它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