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多个ADC采样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17):
PSOC1多个ADC采样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好像会相互干扰,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一个PSoC 里用多个ADC?

网友B:
为啥不用多路选择器?

网友C:
需要使用MUX4 或者AMUX8模块实现多路切换

网友D:
也可通过配置相应寄存器实现上述功能,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C:
嗯,输入通道切换之前需要使用API先停止ADC在进行切换,否则结果会出错。

网友E:
避免电磁干扰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F:
多路选择器,先停止AD转换,切换通道,打开AD,学习了。

网友G:
多路选择器也差不多,如果做快速采样,最好是单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