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连接死活连接不上

楼主(2015-09-17):
我有两块6713的开发板,前几天测试的时候一块板掉了,再次连接的时候,死活连接不上

网友A:
重新配置呢

楼主:
重新配置之后也连接不上

网友B:
那估计就得重新安装仿真器驱动了

楼主:
重新安装了仿真器驱动也不行

网友C:
拔仿真器的usb,换其它的接口,然后重新装仿真器驱动

楼主:
哥,试过了,依然是同样的状况

楼主:
可奇怪的是,另一块版直接插上就能连接上,不知道是为什

网友D:
怎么个连不上法啊

网友E:
连接不上一般是硬件的原因,换块板子试试看。呵呵

楼主:
换一块板的话,可以连接上,不过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网友F:
看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芯片烧坏了?

网友H:
硬件部分有没有问题,供电正常吗

网友I:
拔仿真器的usb,换其它的接口,多拔几次

网友J:
连接不上可能是硬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