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2015-09-17):
#define VOLT_MACRO(v)
if (v.OutOfPhase > 0)
{ v.MfuncV1 = -v.MfuncV1;
  v.MfuncV2 = -v.MfuncV2;
  v.MfuncV3 = -v.MfuncV3;
}

网友A:
哪来的啊

楼主:
电机算法库的  相电压计算模块

网友B:
这就得看你的设计结构了,代码上只是取反一下而已。

网友C:
是啊,楼上正解,楼主实际情况看看吧

楼主:
好的,呵呵,明天再说吧,晚安

网友D:
当v.OutOfPhase > 0,取反呀

网友E:
这要看具体是实现什么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