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9-17):
error TIMER Hal Module Not Supported on Specified Target

网友A:
怎么来的

楼主:
在ccs 中加入<csl_timer.h>出现的

网友B:
显示缺少TIMER Hal模块。。。
我想想啊

网友C:
可能是缺少库文件吧,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缺少库文件吧,不确定

差不多

网友D:
你所选择的TIMER硬件抽像层模块在你所选择的器件上不被支持。

网友E:
嗯,升级一下相关组件再试一下吧

楼主:
嗯,明天试下,等我的好消息

网友F:
不支持TIMER hal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