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可编程电压监测器 是否是悖论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9):
楼上都说了,阈值是PVD设置的电压值,而不是VDD值

网友B:
上面是PVD的电压值,最大才为2.9V,没有超过3.3V的

网友C:
应该是PVD电压。也就是类似于降压复位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PVD的电压值,最大才为2.9V,没有超过3.3V的

VDD低于2.2V,还可以运行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VD电压。也就是类似于降压复位的吧!

这里好像可以配置,电压低就自动复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DD低于2.2V,还可以运行么?

STM32的工作电压(VDD)为2.0~3.6V。所以低于2.2V还可以运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32的工作电压(VDD)为2.0~3.6V。所以低于2.2V还可以运行的。

居然2.2V也可以工作,我还以为一直就是3.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说了,阈值是PVD设置的电压值,而不是VDD值

对的,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PVD的电压值,最大才为2.9V,没有超过3.3V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来做电池的电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VD电压。也就是类似于降压复位的吧!

这个应该不是降压复位的,低于预设VDD,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G:
看完这些评论,我也理解了
低于预设的VDD,会产生中断

网友E(2015-10-24):
引用 网友G:
看完这些评论,我也理解了
低于预设的VDD,会产生中断

低于预设的电压,不是低于预设的VDD,VDD是固定的。低于VDD,那个叫欠压中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来做电池的电量检测。

是了,可以用来做简单的电池电压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