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驱动模块

楼主:
内容包括:
LCD的工作原理;
LCD驱动接口概述;
LCD操作和段式;
LCD显示的实现等内容;

楼主(2015-09-18):
LCD的操作是基于光的偏振概念的。偏振是基于与光有关的电场矢量方向定义的。图给出了LCD的基本结构。

楼主:
一般来说,可见光源产生没有偏振的光;这就是说,电场矢量方向在不断地快速变化。
       让这种非偏振光通过一个偏振片,只让垂直方向的光通过。然后放置第二个偏振片,只让通过第一个偏振片后的平行的偏振光通过。没有光线可以通过第二个偏振片。
       如果在第一、二块偏振片之间放置神秘物质来根据需要调整光的偏振,这将会调整到达第二块偏振片得垂直的偏振光,或者让通过第一片偏振片的偏振光通过第二个偏振片而不被阻挡。这个神秘的物质就是LCD液晶。

网友A:
楼主这是要从小学知识讲到大学知识 然后再讲Cy LCD驱动么 楼主,我搬好凳子 准备听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