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分法求最大值!

楼主(2015-09-18):
二分法作为分治中最常见的方法,适用于单调函数,逼近求解某点的值。但当函数是凸性函数时,二分法就无法适用,这时三分法就可以“大显身手”~~
类似二分的定义Left和Right,mid = (Left + Right) / 2,midmid = (mid + Right) / 2; 如果mid靠近极值点,则Right = midmid;否则(即midmid靠近极值点),则Left = mid;
程序模版如下:

double Calc(Type a)
{
    /* 根据题目的意思计算 */
}
void Solve(void)
{
    double Left, Right;
    double mid, midmid;
    double mid_value, midmid_value;
    Left = MIN; Right = MAX;
    while (Left + EPS < Right)
    {
        mid = (Left + Right) / 2;
        midmid = (mid + Right) / 2;
        mid_area = Calc(mid);
        midmid_area = Calc(midmid);
        // 假设求解最大极值.
        if (mid_area >= midmid_area) Right = midmid;
        else Left = mid;
    }
}

楼主:
分析三分法的具体实现
条线段上找到一点,与给定的P点距离最小。很明显的凸性函数,用三分法来解决。
Calc函数即为求某点到P点的距离。
人左右走动,求影子L的最长长度。
根据图,很容易发现当灯,人的头部和墙角成一条直线时(假设此时人站在A点),此时的长度是影子全在地上的最长长度。当人再向右走时,影子开始投影到墙上,当人贴着墙,影子长度即为人的高度。所以当人从A点走到墙,函数是先递增再递减,为凸性函数,所以我们可以用三分法来求解。

楼主:
下面只给出Calc函数,其他直接套模版即可。
double Calc(double x)
{
    return (h * D - H * x) / (D - x) + x;
}
三分法,首先旋转的角度只要在0到180度即可,超过180度跟前面的相同的。坐标轴旋转后,坐标变换为:
X’ = x * cosa - y * sina;
y’ = y * cosa + x * sin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三分法的具体实现
条线段上找到一点,与给定的P点距离最小。很明显的凸性函数,用三分法来解决。
Calc ...

这个对于凸性函数的求解很方便的。

网友A:
比二分法要来的快捷的,值得推广。

楼主:
对于凸性函数的求解很方便的
另外,大家说,如果搞一个模拟量的最大值跟踪的话,如何做一个最大值的比较呢?而这个最大值又是一个不可估计的数值。

网友B:
这个就看具体的数据处理时的应用了

网友C:
对于凸性函数的求解很方便

网友D:
直接求点不行吗

网友D:
就是计算麻烦一些。

网友E:
比二分法要来的快捷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