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辨器件引脚~

楼主(2015-09-18):
如图怎么分辨编号,没找到标记~

楼主:
图示从淘宝上扣来的,自己的拍不清,但是和图片一样。这个器件两头一样,不知道怎么焊了,怕方向弄错

网友A:
一般丝印正着看,左下角是1脚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丝印正着看,左下角是1脚

:hug:

网友B:
这个状态,左下角是1脚,逆时针方向数。

网友:
看规格书...

网友:
丝印都是正方向的,,,所以按照芯片手册看摆竖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