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我来解释一下atmel芯片在烧录时的软件熔断丝人为设定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18):
  这个熔断丝是为了加密芯片的,当把程序烧录到芯片中以后,为了防止别人解密,读出程序,就烧断加密的熔断丝,就可以起到加密的作用了。但是,现在还是有高人哪,可以打开芯片,采用高科技手段将熔断丝接上,从而就可以解密程序了。
  ATMEL的AVR单片机,有很多的标志位,或者称为熔丝点,是可以选择的,烧录程序时可以按仿真器所设置的标志一样的设置试下。

网友A:
看样子熔断丝也不能完全防止解密呀

网友B:
还有晶振选择等其它作用,写得不错顶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2021-04-26):
选择了熔断丝位,如果下载一下程序,单片机不就废了,不能用了吗,

网友E:
别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ATMEL上。。如果你是新人,那么你出来工作后,你的老板是不允许你使用ATMEL的MCU的。。。
1,加密极差,**IC费用:500元。
2,对比其他厂家同性质的MCU,抗扰极差。
3,价格毫无优势,性能低,资源少,外设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