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VR单片机可以直接用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吗?

楼主(2015-09-18):
我有个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想再学习AVR单片机,请问可以直接用这个最小系统吗?可否推荐一款学习用的AVR单片机啊?

网友A:
AVR还分8位和32位,8位的话,建议M8、M16之类,可以用51的板子,但是引脚,特别是电源引脚的位置可能不一样。要自己核对,不一样的话可能需要飞线转接。

网友B:
8位的avr,和51单片机重要是复位电路不一样。

网友C:
我以前也弄过这个,特别需要注意是复位不一样,一个是低电平复位,另一个是高电平复位,另外再买个51转AVR的板就可以了

网友D:
两者的引脚不兼容,复位电路不同,和51比较接近的AVR是MEGA1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者的引脚不兼容,复位电路不同,和51比较接近的AVR是MEGA16

最接近的影视AT90S8515 或ATMEGA8515, PIN2PIN阿,除了复位脚的电平不同而已,脚对脚。

ATMEGA16在TB有转接板,仅需6元左右,就可使用51的开发板。

同样,PIC16F877/887转51的转接板也是几块钱。BTW: STC15系列因引脚与传统51不同,TB上也有转接板卖,5-20多元不等,很方便的。STM8/32、M0等也有转51的转接板。:)

(75)

网友F:
同意板凳说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最接近的影视AT90S8515 或ATMEGA8515, PIN2PIN阿,除了复位脚的电平不同而已,脚对脚。

ATMEGA16在TB有 ...

补充一个ATMEGA8515的引脚图吧,摘自其数据手册。:)

与51MCU PIN2PIN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