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C语言 枚举类型 长度 如何指定

楼主(2015-09-18):
typedef enum
{
        RED = 0,
        BLUE = 1,
}COLOR;
COLOR  col;

MDK中定义col被定义为无符号8位数;
我想定义为16位数,C语言有解吗?

楼主:
typedef enum
{
        RED = 1000,
        BLUE = 1001,
}COLOR;
这个办法行,但是RED的值是1000了。参与运算的时候困难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这样的话,添加个占位置的但不用的变量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添加个占位置的但不用的变量就可以了吧?

这法子可以,但是怪怪的,拍移植有问题

网友B:
c51中由枚举类型中长度最大的常量指定,但不会超过16位
你可以另外增加一个16位的数据,不用它就是了。也不影响另外两个数据的使用

网友B:
typedef enum
{
         RED = 0,
         BLUE = 1,
         green =1002,
}COLOR;

网友:
在options for target 里的C/C++里选中enum container always int试试

网友C:
枚举类型长度与最长的数据类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