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弟求一个用MDK基于新唐CMSIS函数库的工程模板

楼主(2015-09-18):
小弟平常工作中,好多种ARM单片机都用过,唯独之次在新唐上面,感觉有点栽了,感觉有点不再爱了,小弟求一个基于CMSIS的新唐M0156LDN库函数工程模板,经的信考验的,能在产品中稳定使用的(官方的是有问题的)。

网友A:
不知道官方的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 求指导.

网友B:
请问 你遇到什么 问题,可以联系 FAE

网友C:
楼主说的不明不白,不会是隔壁厂商来抹黑的吧。

网友:
没发现问题啊,我用例程修改的,都好好的。

网友D:
我觉得挺好用的啊,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遇到什么 问题,可以联系 FAE

版主,从哪里可以找新唐的FAE,有他们的QQ或都联系电话。上次从淘宝的新唐官方店卖家那联系了一个FAE,感觉不太爱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官方的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 求指导.

我在用新唐M0516LDE做一款公司新开发的产品,由于硬件去打样了,还没出来,我先看看这个芯片怎么去使用,而且我写程序有个习惯,在硬件还没有做好的时候,先把基本驱动程序做好了,用软件仿真看看。但我发现例程软件运行的起始点是汇编,进不了main()函数。我找了好久,才发现了是由于没有硬件,解锁不通过,大哥你到是说一声,要不一些刚用的朋友怎么会知道。官方工程中一些变量类型名字下面有错误提示线,这和头文件放的顺序有关系,最起码这应该注意点啊,官方例程,代表的时官方形象。当然了也有好多人不会在意这个问题,我是做工业控制的,做技术的,可能有点处女座,什么事情得分晰清楚了才用,但是这款芯片的确不错,还带有6个时钟周期的硬件除法器,我相信这的确是一大亮点,但如果想让大家都去使用它,我觉得软服务做的更细一点,一定能够加分不少,毕竟这个社会都在由产品向服务方面转化了。先申明我只是一个普通产品开发工程师,不是黑。我觉得FAE的服务非常重要,我用飞思卡尔和ST的处理器的时候,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找到FAE的帮忙解决。毕竟芯片也和我们的产品一样,也是存在BUG的,这些东西从官方的基本数据手册和例程上是看不出来的。我前面也发了个求助贴,就是硬件仿真时看数组中的值,硬件停在那,不停的点开数组变量前面的“+”号,数组的值会乱变。带通信类产品调试的时候,好多都是按时间点去捕捉数据,这最起码给我们的调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也在此求一个解决办法。我自己用官方的库重新建一个工程,总是有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个不难。我也没能找到其原因。我觉得如果这个芯片按常规的方法去使用,不能达到正确的结果的话,官方应该在里面加一份文档,告诉大家怎么去建一份工程模板。我在这里把我从官方下载的库传上来。芯片的学习和使用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新唐推出这款芯片,不是只为了让大家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从哪里可以找新唐的FAE,有他们的QQ或都联系电话。上次从淘宝的新唐官方店卖家那联系了一个FAE,感 ...
可以联系 lzhu@nuvoton.com问下当地代理
上海这边 FAE  021-62365999

网友E:
管网上有。

网友F:
我试过的,好好的,我都是用例程的框架修改的。

网友:
建议使用例程框架做,自己搞容易配置错误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最近学的咋样了

网友G:
这个可以自己写吧,干嘛哇

楼主(2015-11-17):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最近学的咋样了

拿这个单片机把项目做完了,整整4个月了。整体方面还不错,接下来等待客户试样,再看看产品的结果。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主,从哪里可以找新唐的FAE,有他们的QQ或都联系电话。上次从淘宝的新唐官方店卖家那联系了一个FAE,感 ...

感觉FAE和代理都不理人的。加了qq也就偶尔发广告过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在用新唐M0516LDE做一款公司新开发的产品,由于硬件去打样了,还没出来,我先看看这个芯片怎么去使用, ...

新唐的不支持软件仿真啊,不是新唐的问题,是MDK的问题。

网友G:
工程模板,你可以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调用哪些东西,我给你截图看看

网友G:
看到没有,这一步可以配置开发需要的驱动程序

网友I:
官网提供的BSP包的例程就是CMSIS的,你可以下载了,拷贝出来使用,或者看看他们的结构,自己做个

网友:
这个方法很对,可以用这个。不过要弄清楚都要勾选什么

网友F:
看了一下例程,都是直接调用BSP里的驱动库,所以想用CMSIS还是需要自己建立工程,在工程建立时候会让添加需要使用哪些资源,这个时候可以添加CMSIS。

网友J:
是程序不好写,还是片子不好用?

网友K:
是方法不对,新建工程时候有个选择使用什么库函数的地方,那个不能跳过,默认是什么都不引用的,必须把你要用到的勾选上。

网友L:
我觉得如果这个芯片按常规的方法去使用,不能达到正确的结果的话,官方应该在里面加一份文档,告诉大家怎么去建一份工程模板。或许是楼主没有找到吧

网友M:
ARM® Cortex™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 (CMSIS) 是 Cortex-M 处理器系列的与供应商无关的硬件抽象层。CMSIS 可实现与处理器和外设之间的一致且简单的软件接口,从而简化软件的重用,缩短微控制器开发人员新手的学习过程,并缩短新设备的上市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FAE和代理都不理人的。加了qq也就偶尔发广告过来

同感!!!不先批量买东西,他们不大理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没有,这一步可以配置开发需要的驱动程序

官方有下载光盘的,我下了个光盘,本来这个芯片的资源就不多,哪里还用库啊

网友N:
官网提供的BSP包的例程不是CMSIS的,你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用Keil自己建立,那个过程其实很简单,但是有些设置要搞清楚什么用的。

楼主(2016-01-27):
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工作,整个工作都结束了,项目都完成了,整体感觉这款芯片用的还好。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对于我这类常做软件的,对硬件关注的不是很多。感觉这款芯片用起来还不错,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挺高的。五、六块钱,32位,M0 - 48Mhz。带硬件除法器(有符号的)。值得大家用一用。

网友M:
新唐的不支持软件仿真啊,不是新唐的问题,是MDK的问题。

网友N:
注意建立工程的方法是很重要的,错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O:
这个cmsis的库是不是arm的官网上就有啊,还是要联系新唐的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