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触摸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9):
你可以用我司8通道触摸IC TW308,可以设计成4X4 共16个触摸按键,有需求可以联系QQ 3247925842 交流
TW308资料
6X6共36个触摸按键设计参考图,4X4参考此图设计即可

1 概述
1.1 总体特征
 带有自校准八通道电容式触摸传感器
 可选择的输出操作(单个或者多个并行输出方式)
 低功耗
 2 级灵敏度调节
 带同步功能可多芯片并行使用
 通过调节外部电阻调节内部时钟频率
 灵敏度可调,防止通道间扫描干扰。
 漏极开路输出
 内部集成噪音消除电路
 符合RoHS 标准SOP24 封装
1.2 应用场合
 家电
 代替薄膜开关、机械开关
 密封式控制面板,键盘
 应用在门钥匙锁矩阵类型上
 替代触摸屏

网友B(2015-12-01):
赛元触摸MCU,欢迎咨询QQ2920952784

网友C:
有高性价比触摸MCU推荐,有带LED/LCD直驱有需要咨询QQ804086321

网友(2016-09-12):
请问一下,触摸芯片可以用继电器切换触摸线吗?如果不可以,怎么切换触摸线?

网友D:
继电器恐怕不行,寄生电感和电容太大了,电容触摸所检测的时间其实都是在uS级别的范围。就是要切换,可能也得用模拟开关,不过你切换来干嘛?人家不是有多通道么?

网友E:
类似电容屏,不用的通道屏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