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18】静电损伤会导致精度不良吗?

楼主(2015-09-18):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隔离变送器静电损伤会导致精度不良吗?为什么?

网友A:
静电会导致电源模块元器件失效

网友A:
元器件在制造、存储、运输及装配过程中,由于仪器设备、材料及操作者的相对运动,均有可能因摩擦而产生静电电压,当器件与这些带电体接触时,带电体就会通过器件放电,引起器件失效。

网友A:
现代的集成电路大多数采用 MOS 电路,而电源模块中也大多使用了 MOS 管及集成电路芯片。在电源模块的生产中如不注意静电防护,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元器件坏品率,即使经过测试合格的产品,
也可能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因静电而对 MOS 管及集成电路芯片造成轻微的损伤,从而影响电源模块的寿命及可靠性。在生产环境中引入静电防护系统(采用人体防静电接地、地坪防静电接地和操作
装置、仪器的防静电接地等方式)后,则可以有效避免对 MOS 管及集成电路芯片造成的损伤。电子元器件防静电损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贯穿于系统或设备研制与生产的全过程。从元器件采
购、包装、运输、库存、安装、调试、试验直至用户使用,全过程、全方位、全员都应遵循防静电损失的一系列相关措施。

网友B:
会导致精度不良。因为静电损伤会造成隔离变送器内部元气件损坏或性能降低。

网友C:
坐等标准答案。

楼主:
【参考答案】
分析:隔离变送器属于静电敏感器件,内部的IC 受到静电损伤会导致精度变差。
解答:在生产制造储存过程中需要做好静电防护加强ESD 和MSD 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