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规格书中的电压描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8):
加减符号都不认啦

网友B:
就是Vin的电压范围,可以是比VSS低0.3V,到比VDD高0.3V,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Vin的电压范围,可以是比VSS低0.3V,到比VDD高0.3V,这个范围

输入电压的波动范围不能超过0.3V,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的波动范围不能超过0.3V,对吗?

只是不能超过VSS和VDD的电压范围0.3V,在它们之间的范围可以随便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不能超过VSS和VDD的电压范围0.3V,在它们之间的范围可以随便波动

谢谢!

网友C:
对输入电压范围的一种限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输入电压范围的一种限定啊。

请问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吗?输入电压在表格第一行已经限制了极限值:-0.5~+6.0。那么此时的 VSS-0.3V~VDD+0.3V能否理解为:假如供电电压是3V,那么供电电压必须在2.7~3.3V之间波动,若电压波动值超过这个范围,IC就不在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吗?输入电压在表格第一行已经限制了极限值:-0.5~+6.0。那么此时的 VSS-0.3V~VDD ...

“假如供电电压是3V,那么供电电压必须在2.7~3.3V之间波动”
没有那么回事。

第一行又不是说输入电压,说的是电源电压。第二行才是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