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中间的mos管只要一通24V电压,基本就被击穿烧毁

楼主(2015-09-18):
通过运放地 3脚给一个电压值,然后与功率电阻相除就是恒定电流

网友A:
输入有个电容?

网友A:
先把24V换成12V测试,测试前最好用NI仿真一下,制冷片用一电阻代替.
建议运放输出加个电阻缓冲一下.

网友B:
这电路,自激的可能性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自激的可能性100%

为什么会自激啊

网友C:
这是什么电路呀,运放是正负供电的,意外时MOS管栅极可能会有负压,还有,你让MOS管处于恒流状态,功耗肯定很大了,你自己算一下功耗,测试一下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自激的可能性100%

同意。没有100%也有95%以上。

网友E:
R3太小、V1太大,输出电流Io太大把Q1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太小、V1太大,输出电流Io太大把Q1烧坏了。

可是IRF540N最高电流是33A,我的vi,也就是图上的DAC也就不到1v,电流大概在10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没有100%也有95%以上。

不懂,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请指教,不胜感激

你使用了OP-27运放,这是个单位增益带宽相当大的运放。实际上你根本用不到这么高的带宽。应该选择带宽较低但稳定性好的运放。
为限制带宽,你又使用了一支0.01uF电容接到运放输出端上。这是运放使用的大忌,很容易造成不稳定。
100欧电阻放置在这个位置,估计是想要个低通滤波。但这说明你根本不知道相位对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是IRF540N最高电流是33A,我的vi,也就是图上的DAC也就不到1v,电流大概在10A以内 ...

至少要留10倍余量,运放输出最好串个电阻;

MOS的GS接个下拉电阻;
一上电烧MOS,上电瞬间,恒流源有冲击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IRF540N最高电流是33A,我的vi,也就是图上的DAC也就不到1v,电流大概在10A以内 ...

真有10A电流的话,MOS管挂很正常。自己去算功耗。

最高电流是33A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就能用到33A。真要用到33A,你要拆个铁门来当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少要留10倍余量,运放输出最好串个电阻;

MOS的GS接个下拉电阻;

行,我通过你的方式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少要留10倍余量,运放输出最好串个电阻;

MOS的GS接个下拉电阻;

在GS端接下拉不就和150K和100欧电阻并联了吗

网友A:
R2为制冷片.

网友G:
运放的正端的电容是啥意思?!

网友H:
运放正端不能有电容,否则运放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的正端的电容是啥意思?!

那个DAC是网络标号,忘解释了,是连接在单片机的DAC输出的,没有直接连电容

网友I:
为什么150K和0.01uF接在100欧姆旁边?而不是接地了?

网友J:
散热器不够大?

网友K:
楼上很多人没看清楚图
运放正向输入端的电容没有问题。那个电容是滤波电容,是并联到运放输入端和地之间的,不是串联的,不是级间耦合电容。
自激不能说是100%,但有可能。0.01uF电容的接法没有问题,就该放那里,就是用来防自激的。用示波器看运放输出端,如果确实有震荡,就增大0.01uF,或者增大100ohms
楼主最大的问题是只考虑了MOS管的最大电流,没有考虑功耗。如果MOS管上压降10V,则功耗有10V×10A=100W,比我家的烙铁功率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上很多人没看清楚图
运放正向输入端的电容没有问题。那个电容是滤波电容,是并联到运放输入端和地之间的 ...

这个电路公司之前用过,没问题,当时控制的电流大概在3A左右,这次电流在7-8A就有问题了,一通24电压,mos管就特别烫,然后就有一点糊味

楼主:
这是我接的mo管的位置

楼主:
那个DAC是从单片机过来的网络标号,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公司之前用过,没问题,当时控制的电流大概在3A左右,这次电流在7-8A就有问题了,一通24电压,mo ...

再次强调,电流不是问题,功率才是问题。不要总盯着电流看!

网友K:
看看IRF540N的datasheet。
The TO-220 package is universally preferred for all
commercial-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t power dissipation
levels to approximately 50 watts.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IRF540N的datasheet。
The TO-220 package is universally preferred for all
commercial-industrial a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电路呀,运放是正负供电的,意外时MOS管栅极可能会有负压,还有,你让MOS管处于恒流状态,功耗肯定 ...

谢谢大家支持,今天测试确实是功耗特别大,换了一个很大的铝板加风扇散热,才勉强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10A电流的话,MOS管挂很正常。自己去算功耗。

最高电流是33A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就能用到33A。真要 ...

谢谢大家支持,说的很对,今天测试确实是功耗特别大,换了一个很大的铝板加风扇散热,才勉强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次强调,电流不是问题,功率才是问题。不要总盯着电流看!

感谢,今天测试确实是功耗特别大,换了一个很大的铝板加风扇散热,才勉强可以。谢谢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上很多人没看清楚图
运放正向输入端的电容没有问题。那个电容是滤波电容,是并联到运放输入端和地之间的 ...

OP输出端接电容来防自激?这个头次听说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公司之前用过,没问题,当时控制的电流大概在3A左右,这次电流在7-8A就有问题了,一通24电压,mo ...

你以前是控制3A,现在是7-8A参数变了,你电路还敢不变??还说什么以前就用过。以前和现在的控制对象是一样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再次强调,电流不是问题,功率才是问题。不要总盯着电流看!

正解。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说的很对,今天测试确实是功耗特别大,换了一个很大的铝板加风扇散热,才勉强可以。谢谢 ...

你的基础太薄弱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真有10A电流的话,MOS管挂很正常。自己去算功耗。

最高电流是33A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就能用到33A。真要 ...

现在的商品“铁门”,实际上是铁皮门,两块0.4~0.6mm的铁皮,夹上两三公分厚的蜂窝“纸板”,这纸板打上引号的原因,它不是真的纸板,而是几十张两三公分宽的0.1mm铜板纸,用胶水粘起来,出厂时像跟木棍,生产铁门时,将它拉开,像个峰窝样

别看是纸的,还真具有一定的抗压强度,放平整的地面上,人小心点站上去踩拉开的纸,还踩不坏,隔着一层铁皮,承压能力还非一般人所能发现,也就不大清楚里面仅仅是几十张纸的网状物。
闲话结束!若是这样的铁门,功率管装上去,只是接触了一层0.4-0.6mm的铁皮,铁的热导率只有铜的1/5,铝的1/3,这门就算有地球大散热能力也跟门样大差不多,还不如烟盒大的一块5mm铝板(散热器的厚度很重要)

网友K:
引用 网友L:
OP输出端接电容来防自激?这个头次听说

那要看输出端的电容接哪里去的。
反向输入端接电容能防自激,听说过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同意。没有100%也有95%以上。

您是说运放的输出直接接一个10nF的负载电容导致自激振荡?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自激的可能性100%

你是说运放输出直接接电容导致自激振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