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K60 USB的几种连接方式

楼主(2015-09-18):
请问关于飞思卡尔官网上给出的塔式系统的USB连接方式有人研究过么?我整理了一下电路图,发现有几个信号线实在不能理解,现将它放上来,希望有大神能帮忙解答:1、部分信号线虽然引出来了,但是并未接到MCU的引脚上,例如:USB_DM_PDOWN, USB_DP_PDOWN, USB_ID。
2、引出了部分信号线,但是实在不清楚其引出来的作用,例如:ELE_PS_SENSE
期待大神解答~~~
将两部分电路图附上:

塔式系统外设部分原理图

TWR-K60N512 Schematics rev D.pdf

塔式系统核心板的原理图

楼主:
为啥显示已结帖,难道就是因为没有分数么?哎,上一个帖子稀里糊涂把分数全放上去了,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显示已结帖,难道就是因为没有分数么?哎,上一个帖子稀里糊涂把分数全放上去了,自己顶一个吧 ...

你好。
如果不给分,默认是已结贴。
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是问题贴,无论你们是否给分,我们都会做出解答的。

网友A:
1.串口板中的USB_DM_PDOWN, USB_DP_PDOWN,USB_ID在TRK_K60DN512中并没有用到,这个是为了兼容其他的板子做的信号,所以你这里K60可以不关心这些信号。
另外,你可以看到其实和K60相关的信号,D-接的是USB_DMNS, D+接的是USB_DPLS, 这些信号分别对应的是K60的USB0_DN, USB0_DP,这个才是对应有用的信号,出来接33欧电阻,然后接到MCU的相关USB引脚上。
ID是OTG的时候用的,用来判断是主机还是从机。如果你不用OTG的功能,这个引脚可以不用关心。

2. ELE_PS_SENSE这个信号其实是用来控制MIC2026,也就是后面的电路供电使能情况。
如果你上电就供电,也没有必要加这个信号。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好的~~谢谢你~~如果我使用OTG功能的话,ID线需要接到K60上么?因为我看的塔式系统外设部分的连接图ID引脚也没有接入K60中,只是和MAX3353EEUE连接了

楼主:
串口板中的USB_DM_PDOWN, USB_DP_PDOWN这两个脚的信号是为了兼容别的没有内置上下拉电阻的板子用的嘛?我查过数据手册,要是我理解的没错,说是K60关于USB控制速度部分的上下拉电阻已经内置了~~所以不需要这两个引脚,对么?
太感谢你了呢~~好耐心,讲解的也很详细,谢谢~~

网友B:
没有研究过,望早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板中的USB_DM_PDOWN, USB_DP_PDOWN这两个脚的信号是为了兼容别的没有内置上下拉电阻的板子用的嘛?我查 ...

你的理解是对的,是为了兼容其他的板子。对于K60就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是为了兼容其他的板子。对于K60就不需要了。

谢谢你。关于USB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呢,ID线不需要么?K60中关于ID的寄存器全部都是只读的,所以我不大理解ID线的作用。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C(2015-11-2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关于USB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呢,ID线不需要么?K60中关于ID的寄存器全部都是只读的,所 ...

解决了吗?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关于USB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呢,ID线不需要么?K60中关于ID的寄存器全部都是只读的,所 ...

这个id要看是做什么用了,hid设备好像是要的

网友E:
这几个数据线是预留的吧,并且只有OTG上才用用到id这根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数据线是预留的吧,并且只有OTG上才用用到id这根线吧

所以塔式系统用不了OTG功能么?因为我看的ID线没连进K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呗

我在官网上找到了塔式外设的原理图,基本上就是照着那个设计的USB部分,前面两个附件里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原理图。目前只解决了电路连接问题,是参考那张图设计的,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解决,估计等到我做到软件部分的时候才能进一步挖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官网上找到了塔式外设的原理图,基本上就是照着那个设计的USB部分,前面两个附件里的第一个就是那个 ...

楼主,做完了分享下啊,我也打算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完了分享下啊,我也打算弄呢,

恩恩,如果我能做的出来的话……非常乐意分享的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如果我能做的出来的话……非常乐意分享的啦

谢啦

网友F:
USB_DP上有的还连接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的

网友C(2016-01-18):
群主做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主做出来了吗?

还早着呢,刚刚才将板子画好,还有一堆主要功能没来得及去做,估计还得要段时间,你在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早着呢,刚刚才将板子画好,还有一堆主要功能没来得及去做,估计还得要段时间,你在做了? ...

正在着手画原理图呢,能否借我参考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着手画原理图呢,能否借我参考一下呢

我是用的官网给出的USB三种连接方式的原理图,你可以看看对你有用没?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官网给出的USB三种连接方式的原理图,你可以看看对你有用没?

啊,我忘记我已经上传过一次了……基本上原理图的连接就是附件里的那样,然后有几个引脚没有用到,我问了,答案也在这篇帖子里,大神回答的,这样基本上就能顺的清楚USB那部分外设和K60是怎么连得了~然后照着画就好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我忘记我已经上传过一次了……基本上原理图的连接就是附件里的那样,然后有几个引脚没有用到,我问了 ...

好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