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KA5M0365做的开关电源占空比太大,求救

楼主(2015-09-18):
输入交流220V,输出两路12V,分别是2A和0.8A,轻载时很正常。重载时变压器有啸叫声,12V 2A一路的占空比80%以上,调整了相关的元器件还是不行,请大家帮忙找找原因。

X`OHM3HKX6DDRWQ@D9(}AL0.png (50.28 KB )

网友A:
你测试的不是占空比
这是是工作在dcm模式的正常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的不是占空比
这是是工作在dcm模式的正常波形

这是变压器8脚对地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变压器8脚对地的波形

管你哪里的波形,都是正常的dcm工作模式波形
电源的占空比就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你哪里的波形,都是正常的dcm工作模式波形
电源的占空比就20%

@wxcccc @lyjian
DCM的工作模式判断没问题,不过楼主已说这是8脚对地波形,波形为高时占整个周期的20%,不过当输入关断时输出8脚对地才为高,所以此时输入关断时间占整个周期的20%,如此看来电源的占空比的确如楼主所说Duty=80%

再来看楼主的描述,重载时变压器啸叫而Duty都已达到80%,而输出在不到20%的时间周期就把一次侧存储的能量耗光了,饶是楼主变压器设计有问题,电感出现饱和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楼主贴出磁芯参数及设计的匝数和电感量,再作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xcccc @lyjian
DCM的工作模式判断没问题,不过楼主已说这是8脚对地波形,波形为高时占整个周期的20%, ...

看清楚楼主的测两方法再来判断

网友B:
@maychang 老师何解?
我的分析即是基于楼主测试的波形来说的,如有分析错误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C(点评):
@我干什么?我又不曾对楼主电路波形以及你的回复说过什么。

楼主:
变压器是按照仙童的APP设计出来的。初级电感4.2mH

E05D3PJG5[B([8{8ARMTAB4.png (15.27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wxcccc @lyjian
DCM的工作模式判断没问题,不过楼主已说这是8脚对地波形,波形为高时占整个周期的20%, ...

谢谢晓默儿!

楼主:
变压器真空浸油后没有啸叫声了,可12V输出有点干扰杂波

楼主:
这是12V电源的波形

楼主:
这样的波形叫人太郁闷

网友B:
楼主输出电压可以明显看到输出的开关纹波,这是高频纹波,楼主测试时设置一下偏置电压以便更清晰的观测到纹波的大小
除此外还能看到尖峰脉冲样的杂波,这是不应该的,示波器中显示的0.2V在此不便区分是该尖峰脉冲的还是开关纹波的

楼主在测试的时候最好能连带驱动一同测试,这样便于分析。需要测驱动频率f,占空比Duty,输出MAX,MIN,PP值已经有效值。同时再测试二次侧电压,(一次侧属高压,楼主用的探头应该是1:10的,不隔离,不安全就不要测了)

另外楼主的电压反馈环的补偿设置不太合理,R81相对于R80,R83的总阻抗要尽量大一些(调试的方向),另外条件允许可选用type 2型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输出电压可以明显看到输出的开关纹波,这是高频纹波,楼主测试时设置一下偏置电压以便更清晰的观测到纹 ...

忙别的事耽搁了几天,今天继续。
谢谢晓默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