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之间双口RAM通信的实现

楼主(2015-09-18):
最近想做个东西,在ARM和FPGA之间实现相互之间的通信,打算采用双口RAM的方式实现,之前都没有做个这个东西,现在论坛里面发表一下这样的想法,看是否能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二,或者有这方面的项目经验的人,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对提供的咨询或者达成项目的合作,本人可以提供一定的报酬。

网友A:
你准备采用的ARM是什么型号?FPGA可以与ARM/DSP共享他们的外部DDR3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采用的ARM是什么型号?FPGA可以与ARM/DSP共享他们的外部DDR3存储器

ARM的型号暂时没定,FPGA与ARM/DSP共享他们的外部DDR3存储器?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或者有相关的技术资料吗?可否提供参考?谢谢。

网友B(2015-11-02):
最近也在做arm与FPGA相关的问题,不知你进行到哪一步了?可否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做arm与FPGA相关的问题,不知你进行到哪一步了?可否交流~~

用zynq

网友B:
我这个是需要arm与FPGA通信,通过NCS4,NRD,NWR,D0~D15,A0~A8,这些相连,请问通信的驱动程序该怎么写呢?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需要arm与FPGA通信,通过NCS4,NRD,NWR,D0~D15,A0~A8,这些相连,请问通信的驱动程序该怎么写呢 ...

还不就是数据地址总线,读写指令,没啥新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不就是数据地址总线,读写指令,没啥新鲜的

大哥您说的是,的确是数据地址总线,读写指令这些,但由于鄙人是新手,对读写指令这块,NCS4,NRD,NWR这几个如何控制有些糊涂,大哥可以说的详细些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