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TK平台中MIC电路疑问

楼主(2015-09-18):
MICBIAS靠近PMU已经有个1uf的去耦电容了。请问图中C606的作用是什么,是与R603形成RC滤波?R604和R603、R605和R608是偏压平衡用的,想知道为什么不能直接两两合并成?

网友A:
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偏置是给后级用的,后级两路是互补对称的
其它的,自己去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偏置是给后级用的,后级两路是互补对称的
其它的,自己去悟吧 ...

我是菜鸟,刚做这个。你说的我明白,但是例如我把R604和R603合并成一个同等大小的电阻,R605和R608也换成一个。这样其实也是对称的,并且对偏置也是没有影响的。但是那个C606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是用来滤低频的,为了形成RC滤波,才故意拆成4个电阻的?

网友A:
要是真明白就不用问了,使劲悟!
是关于1/2 MIC BIAS 对称!!

网友B:
2.2uf是偷工减料,一般用4.7-10uf的电容。
手机电路敏感信号要求差分信号,滤除RF干扰,也减少地线电位差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uf是偷工减料,一般用4.7-10uf的电容。
手机电路敏感信号要求差分信号,滤除RF干扰,也减少地线电位差的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真明白就不用问了,使劲悟!
是关于1/2 MIC BIAS 对称!!

请问大牛,这些都是经验总结么?还是有学习方法或者资料的?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C:
如果R604和R603、R605和R608合并了,话筒的直流偏置虽然未变,但C606接哪里呢?接MICBIAS和地之间,则失去截止频率很低的电源退耦低通滤波作用。若接到话筒两端,则把话筒的信号滤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牛,这些都是经验总结么?还是有学习方法或者资料的?能否介绍一下? ...

不是大牛,只是多吃几年饭

技术,不是课程
它是各种原理之上的训练获得

不好意思,尚无可推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R604和R603、R605和R608合并了,话筒的直流偏置虽然未变,但C606接哪里呢?接MICBIAS和地之间,则失去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