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 烧写emmc失败

楼主(2015-09-18):
在64位的电脑上用mfgtool工具烧写firm时,会提示失败。失败画面如下

错误内容为"Push" error, file="F:\software\mfgtools-5.00-up\mfgtools-5.00-up\Profiles\Linux\OS Firmware\mksdcard.sh.tar"

串口内容为:
U-Boot 2014.04 (Jan 05 2015 - 14:54:36)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2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35 C, calibration data: 0x55c4b57d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SabreSD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MMC Device -1 not found
No MMC card fou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MMC: no card present
mmc0(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Net:   FEC [PRIME]
Boot from USB for mfgtools
Use default environment for mfgtools
Run bootcmd_mfg: run mfgtool_args;bootz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Kernel image @ 0x12000000 [ 0x000000 - 0x5093f0 ]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12c00000 ...
   Image Name:   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7338461 Bytes = 7 Mi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18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180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18000000, end 1800f1a6
switch to ldo_bypass mode!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3.10.53-1.1.0_ga-mfgtool+g496fbe0 (jenkins@scmbl1) (gcc version 4.8.2 (GCC) ) #1 SMP Mon Jan 5 14:49:15 CST 2015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6 Quad/DualLite (Device Tree), model: Freescale i.MX6 Quad SABRE Smart Device Board
cma: CMA: reserved 320 MiB at 3c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81528000 s8768 r8192 d15808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09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g_mass_storage.stall=0 g_mass_storage.removable=1 g_mass_storage.idVendor=0x066F g_mass_storage.idProduct=0x37FF g_mass_storage.iSerialNumber= enable_wait_mode=off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1024MB = 1024MB total
Memory: 690436k/690436k available, 358140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f000000   (1000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80000000   (  16 MB)
      .text : 0x80008000 - 0x80c0862c   (12290 kB)
      .init : 0x80c09000 - 0x80c5b240   ( 329 kB)
      .data : 0x80c5c000 - 0x80cad180   ( 325 kB)
       .bss : 0x80cad180 - 0x80d0f714   ( 394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16 nr_irqs:16 16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7, AUX_CTRL 0x32070000, Cache size: 1048576 B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CPU identified as i.MX6Q, silicon rev 1.2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639f00 - 0x80639f58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2: thread -1, cpu 2, socket 0, mpidr 80000002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3: thread -1, cpu 3, socket 0, mpidr 80000003
Brought up 4 CPUs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6324.22 BogoMIPS).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devtmpfs: initialized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regulator-dummy: no parameter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Use WDOG2 as reset source
syscon 20c8000.anatop: regmap [mem 0x020c8000-0x020c8fff] registered
vdd1p1: 800 <--> 1375 mV at 1125 mV
vdd3p0: 2800 <--> 3150 mV at 3000 mV
vdd2p5: 2000 <--> 2750 mV at 2425 mV
cpu: 725 <--> 1450 mV
vddpu: 725 <--> 1450 mV
vddsoc: 725 <--> 1450 mV
syscon 20e0000.iomuxc-gpr: regmap [mem 0x020e0000-0x020e0037] registered
syscon 21bc000.ocotp-ctrl: regmap [mem 0x021bc000-0x021bffff] registered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imx6q-pinctrl 20e0000.iomuxc: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mxs-dma 110000.dma-apbh: initialized
usb_otg_vbus: 5000 mV
usb_h1_vbus: 5000 mV
wm8962-supply: no parameters
mipi_dsi_pwr_on: no parameters
sensor-supply: 3300 mV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i2c i2c-0: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1: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2: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imx-ipuv3 2400000.ipu: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imx-ipuv3 2800000.ipu: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mxc_mipi_csi2 21dc000.mipi_csi: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mxc_mipi_csi2 21dc000.mipi_csi: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pureg-dummy: no parameters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Freeing initrd memory: 7160K (82c01000 - 832ff000)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imx6_busfreq busfreq.16: DDR medium rate not supported.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4, 65536 bytes)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2)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002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imx-weim 21b8000.weim: WEIM driver registered.
mxc_mipi_dsi 21e0000.mipi: i.MX MIPI DSI driver probed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xc_sdc_fb fb.31: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ldb
imx-ipuv3 2800000.ipu: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28x48
mxc_hdmi 20e0000.hdmi_video: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0xa:0xa0:0xc1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mxc_sdc_fb fb.32: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hdmi
mxc_sdc_fb fb.33: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lcd
mxc_sdc_fb fb.33: ipu0-di0 already in use
mxc_sdc_fb: probe of fb.33 failed with error -16
mxc_sdc_fb fb.34: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ldb
imx-sdma 20ec000.sdma: no iram assigned, using external mem
imx-sdma 20ec000.sdma: loaded firmware 1.1
imx-sdma 20ec000.sdma: initialized
pfuze100-regulator 1-0008: Full lay: 1, Metal lay: 1
pfuze100-regulator 1-0008: FAB: 0, FIN: 0
pfuze100-regulator 1-0008: pfuze100 found.
SW1AB: 300 <--> 1875 mV at 1150 mV
SW1C: 300 <--> 1875 mV at 1175 mV
SW2: 800 <--> 3300 mV at 3300 mV
SW3A: 400 <--> 1975 mV at 1500 mV
SW3B: 400 <--> 1975 mV at 1500 mV
SW4: 800 <--> 3300 mV at 3150 mV
SWBST: 5000 <--> 5150 mV at 5000 mV
VSNVS: 1000 <--> 3000 mV at 3000 mV
VREFDDR: 750 mV
VGEN1: 800 <--> 1550 mV at 1500 mV
VGEN2: 800 <--> 1550 mV at 1500 mV
VGEN3: 1800 <--> 3300 mV at 2800 mV
VGEN4: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VGEN5: 1800 <--> 3300 mV at 3000 mV
VGEN6: 1800 <--> 3300 mV at 3300 mV
Serial: IMX driver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serial: Freescale lpuart driver
imx sema4 driver is registered.
[drm] Initialized drm 1.1.0 20060810
[drm] Initialized vivante 1.0.0 20120216 on minor 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Wait for CR ACK error!
sata phy RX_PLL is stable!
ahci: SSS flag set, parallel bus scan disabled
ahci ahci: AHCI 0001.0300 32 slots 1 ports 3 Gbps 0x1 impl platform mode
ahci ahci: flags: ncq sntf stag pm led clo only pmp pio slum part ccc apst
scsi0 : ahci_platform
ata1: SATA max UDMA/133 mmio [mem 0x02200000-0x02203fff] port 0x100 irq 71
m25p80 spi32766.0: m25p32 (4096 Kbytes)
spi_imx 2008000.ecspi: probed
libphy: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registered PHC device 0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ci_hdrc ci_hdrc.1: doesn't support gadget
ci_hdrc ci_hdrc.1: EHCI Host Controller
ci_hdrc ci_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ci_hdrc ci_hdrc.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elan-touch 2-0010: elan - Read Hello Packet Failed
elan-touch: probe of 2-0010 failed with error -22
egalax_ts 1-0004: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1-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input: EETI eGalax Touch Screen as /devices/soc0/soc.1/2100000.aips-bus/21a8000.i2c/i2c-2/2-0004/input/input0
input: max11801_ts as /devices/soc0/soc.1/2100000.aips-bus/21a4000.i2c/i2c-1/1-0048/input/input1
input: isl29023 light sensor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2
isl29023 2-0044: driver version 1.0 enable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nvs_rtc 20cc034.snvs-rtc-lp: rtc core: registered 20cc034.snvs-rtc-lp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9: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6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9: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7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9: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8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9: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9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9: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20
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00)
mag3110 2-000e: check mag3110 chip ID
input: mag3110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3
mag3110 2-000e: mag3110 is probed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input: mma845x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4
imx2-wdt 20c0000.wdog: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0)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mmc1: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1: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2194000.usdhc [2194000.usdhc] using ADMA
mmc2: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2: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2198000.usdhc [2198000.usdhc] using ADMA
mmc3: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3: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3: SDHCI controller on 219c000.usdhc [219c000.usdhc] using ADMA
Galcore version 5.0.11.25762
mmc3: BKOPS_EN bit is not set
mmc3: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3: mmc3:0001 SEM08G 7.39 GiB
mmcblk3boot0: mmc3:0001 SEM08G partition 1 2.00 MiB
mmcblk3boot1: mmc3:0001 SEM08G partition 2 2.00 MiB
mmcblk3rpmb: mmc3:0001 SEM08G partition 3 128 KiB
mmcblk3: p1 p2 p3 < p5 p6 p7 > p4
mmcblk3: p4 size 13336576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mmcblk3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mcblk3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xc_vdoa 21e4000.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mxc_asrc 2034000.asrc: mxc_asrc registered
mxc_vpu 2040000.vpu: VPU initialized

。。。。。。。。。。。。。。。。。。。。
platform caam_sm: [0016] 8e 25 ee 13 5c d0 51 a9
platform caam_sm: [0024] 72 69 bb 9c 45 20 67 6e
snvs-secvio 20cc000.caam-snvs: violation handlers armed - non-secure stat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wm8962 0-001a: customer id 0 revision D
input: WM8962 Beep Generator as /devices/soc0/soc.1/2100000.aips-bus/21a0000.i2c/i2c-0/0-001a/input/input5
imx-wm8962 sound.29:  wm8962 <-> 202c000.ssi mapping ok
imx-audio-hdmi sound-hdmi.30:  hdmi-hifi <-> hdmi_audio.17 mapping ok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VGEN3: disabling
VGEN2: disabling
VGEN1: disabling
SWBST: disabling
SW4: disabling
wm8962-supply: disabling
usb_otg_vbus: disabling
regulator-dummy: disabling
imx mcc test is registered.
g_mass_storage gadget: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g_mass_storage gadget: Number of LUNs=1
lun0: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g_mass_storage gadget: Mass Storage Gadget, version: 2009/09/11
g_mass_storage gadget: g_mass_storage ready
input: gpio-keys.28 as /devices/soc0/gpio-keys.28/input/input6
snvs_rtc 20cc034.snvs-rtc-lp: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14:34 UTC (874)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2-audio
  #1: imx-hdmi-soc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328K (80c09000 - 80c5b000)
Starting UTP
uuc 0.5 [built Jan 16 2015 13:53:24]
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UTP: file/device node /dev/utp already exists
cpu_id is 0
g_mass_storage gadget: high-speed config #1: Linux File-Backed Storage

楼主:
mfg的log为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1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5a2&pid_0054#7&37dde52a&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24C023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6&17AEE501&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6&17AEE501&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Find the device, Port: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USB#VID_15A2&PID_0054#6&17AEE501&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4-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software\mfgtools-5.00-up\mfgtools-5.00-up\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u-boot-imx6qsabresd_sd.imx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software\mfgtools-5.00-up\mfgtools-5.00-up\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zImage, address is 0x120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software\mfgtools-5.00-up\mfgtools-5.00-up\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qdlsolo.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2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software\mfgtools-5.00-up\mfgtools-5.00-up\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zImage-imx6q-sabresd.dtb, address is 0x180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skip current comman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24C0238]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6&17aee501&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6&17aee501&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6&17AEE501&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6&17AEE501&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Find the 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4-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DEVIC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24C023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6&17aee501&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6&17aee501&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sc,DiskDeviceClass] vid_066f&pid_37ff, not handl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VOLUME_ARRIVAL_EVT(H)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H)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DeviceClass::AddUsbDevice()  H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_devices 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StorageDisk, Disk->_driveNumber:1, Volume->_diskNumber: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find Disk device: 024C023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1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H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Disk(H), Hub:4-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1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send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SCDevice--Command Push(file)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楼主:
用的是imx6q的开发板
用相同的文件,在别的笔记本上可以烧写成功,但是自己的电脑无法烧写成功,是驱动问题,还是文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imx6q的开发板
用相同的文件,在别的笔记本上可以烧写成功,但是自己的电脑无法烧写成功,是驱动问题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写到SD上吗?还有你写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images呢?
你这里使用自己电脑烧写的配置和在笔记本上烧写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写到SD上吗?还有你写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images呢?
你这里使用自己电脑烧写 ...

烧写到MMC上,烧写的是5.0的安卓 images
笔记本上用的完全给我的电脑上一样

网友B:
楼主烧写成功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表示关注一下,顶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写到MMC上,烧写的是5.0的安卓 images
笔记本上用的完全给我的电脑上一样 ...

请问你这里电脑的系统是win7的吗?如果是的话,建议你使用别的usb口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电脑的系统是win7的吗?如果是的话,建议你使用别的usb口试一下。 ...

是的,64位
换口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64位
换口没用.....

那你这里换个接口试一下,你的电脑上应该有好几个US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里换个接口试一下,你的电脑上应该有好几个USB接口的。

没用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么?

那倒不会,因为你在别的电脑上是可以烧写成功的,这里有可能是usb口的问题。建议你换个试一下。还有你的电脑是win7的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倒不会,因为你在别的电脑上是可以烧写成功的,这里有可能是usb口的问题。建议你换个试一下。还有你的 ...

是的,64位WIN7

网友A:
你这里有换别的usb 口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有换别的usb 口试过了吗?

4个口都试过了
是不是不能用windows默认安装的驱动,而是用官方提供的驱动?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D:
用jtag下载试过吗

楼主:
没有jtag。不过别的电脑可以用mfg下载成功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个口都试过了
是不是不能用windows默认安装的驱动,而是用官方提供的驱动?

USB的话,windows默认安装的驱动OK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是imx6q的开发板
用相同的文件,在别的笔记本上可以烧写成功,但是自己的电脑无法烧写成功,是驱动问题 ...

我这里遇到类似问题了,用盗版的win7可以下载,正版的就不行

网友F:
感觉很麻烦啊,不知道具体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遇到类似问题了,用盗版的win7可以下载,正版的就不行

我们都是正版的.....

网友G(2016-01-09):
楼主怎么搞的 我的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搞的 我的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公司的电脑?
看一下你的u盘读写权限开了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公司的电脑?
看一下你的u盘读写权限开了么

我现在是烧写ubuntu系统块完成时显示这个问题,提示我失败,但是我他妈的又能进去ubuntu的命令行模式登录,进不了界面系统,真是服了,之前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之前直接烧写完成就进入ubuntu的界面系统了。用F7也切不到界面系统,估计是文件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H(2016-03-16):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您这样的问题,目前只好换其它电脑来烧写,个人理解应该不是电脑问题,二十烧写工具的兼容性问题,因为我用低版本的烧写工具在同样的问题电脑上是可以烧写的。

另外请教您:

请问您的imx6q android5.1的源码是imx6q android5.1.1_r1吗?
也是从清华镜像下载的吗?
uboot和kernel也是按官方文档步骤下载的吗?
编译后时有没有遇到编译器版本和uboot的contains unexpected relocations: R_ARM_ABS32 R_ARM_RELATIVE问题?
是否也是修改Makefile里的编译器从4.6改为4.8以及修改config.mk后才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就能顺利编译生成镜像的?
是否遇到镜像运行到start kernel...后停止不动的现象?
您的imx6q android5.1源码代码是否可以发一份给我,给我共享下,我的微信:ourgreatwall
谢谢!

网友C(2016-05-09):
清华镜像下载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亲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