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485电了很多次了,求大神分析下为什么

楼主(2015-09-18):
    最近做了个485的项目,项目完成后,安装接线的时候,被485电了很多次了,奇怪的是尽然是被485地电到了,找了很久的原因,最后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rs232转485的单根线,从电脑转出来之后,对那种铁桌子的地,万用表打到交流电档位,我神奇的发现竟然有不下60v的交流电,也就是485的三根线对公共地有不下60v的交流电,为什么会这样,求大神分析下,现在设备虽然通讯正常稳定,但是实在没想明白

网友A:
查查交流地接好了没有啊。

网友A:
量一下电脑机箱壳子对地的压降是不是也是这么高啊。如果是就是接地不可靠啊

网友B:
三芯电源插座的三端L、PE、N其中PE未真正接大地。

网友C:
计算机的PE没接好,计算机电源内部Y电容分压导致;
08年一款产品串行通信在哪测试都正常,就是出厂发货前检验的时候通信不正常,就是那一台计算机,找根线把机壳连到暖气管上就可以;
在深圳租房子,电源没PE,被计算机壳电了10几次,最后没办法找根线拧窗户上才解决

网友D:
串个负载测试下电流,是不是安规电哦

网友E:
计算机开关电源的Y电容导致,电源插座的接地端必须良好的接大地。

网友F:
现在家庭的市电都有接地线的,除非很老式的房子。

网友G:
检查一下接地吧。。。

网友H:
建议换成带光电隔离的232转485转换器,可以消除很多隐患。

网友I:
插个USB隔离器也行

网友I:
他用的应该是USB 转232口吧, 现在电脑很少有232了。

网友J:
很可能是感应电。见过感应电能点白炽灯的。

网友K:
我也是,应该是隔离,接地之类的

网友L:
感应电,是个不规范说法,对应“直通电(同样不规)”,它实指各种泄漏电流,尤指分布电容、表面漏电等。

它与“非感应电”的实质区别有2:
1.非人们主观意求
2.数量级别为10mA,往往以安全数值为界

因此,点亮白炽灯的电流已不能称为普通设备的感应电了,实为绝缘失效故障

网友M:
多亏了你的485是3根线,如果2根线,可能通信就不正常了
这种情况是两头的地都没接好,但凑活可以用的,毕竟你是实验,实际中还是3根线中的接地的接地接好。

网友N:
外壳没有接地!

网友O:
很严重的问题!得确保安全。。。

网友P:
就是电脑的电源的Y电容,一般的开关电源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