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单片机工程师的学习心得总结

楼主(2015-09-18):
1、单片机IO口上电后默认是高电平。(P1、P2、P3口内部上拉,若P0口未接上拉电阻的话,默认是高阻态)

2、单片机工作频率=晶振频率/12,即使用12MHz的晶振,实际工作频率为1MHz,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3、单片机常用11.0592MHz的晶振,主要是保证串口通信的同步。比如说在9600波特率下每位数据电平持续96个机器周期,因为是整数值,不会产生误差。若使用12MHz的晶振,高波特率下通信容易产生误码。

4、三极管的使用:在模拟电路中,输入为高频模拟信号时,三极管一般工作在放大模式下。在数字电路中,三极管一般作为开关用,工作在饱和模式下。

5、在单片机数据线和地址线复用的情况下必须使用锁存器,可在工作时锁住地址信号,传输数据信号,以防止传数据时地址线被数据所影响。

6、普通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为1.6v-2.1v,工作电流为3-20mA。计算LED限流电阻时必须使用到此参数,一般取压降为1.7v,电流为3mA,使用5V电压的情况下限流电阻为:(5v-1.7v)/3mA=3.3v/3mA=1.1kohm,可取1kohm。

二、单片机下载就三种,一种为离线下载,一种为在系统下载,一种为升级下载。

离线下载为把单片机取下,放在编程器上下载,这种方式通常使用并行的方式写入程序。

在系统下载就是你说的ISP,单片机在线路板上不用取下。USB下载只是其中之一,像STC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下载,ATMEL单片机通过SPI下载,还有的像ARM单片机通过JTAG下载等等。

升级下载和ISP下载差不多,之不过通过已经写入到单片机的程序来改写自身的FLASH。多用于远程方式烧写,这种方式常用在手机或示波器等仪器的升级,或通过以太网这种远程的方式改变程序。

研发的时候一般用ISP方式下载,这样不用来回焊下芯片,特别是贴片的,焊几次就可能会坏。

量产的时候一般用离线方式,烧好的芯片拿到车间焊接。很多公司下载是专人负责,保密性强,我们接项目时也是这种方式给客户,烧一个芯片说明你生产了一台,用这种方式提成。

卖到客户手中后就用升级下载,这种时候你的设备可以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不可能跑过去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改烧写。那么就用这种方式。

网友A:
我是新手,看不懂

网友B:
看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看不懂

不着急,慢慢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多谢分享,多实践,有些错误,犯一次,也许**更深刻。经验嘛。

网友D:
以前,看过了,不过还是多谢楼主分享。没发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过了,不过还是多谢楼主分享。没发全哦。

是没转全呢

网友E:
很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F:
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