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 发送地址数据是为什么要左移2位呢?

楼主(2015-09-18):
网上所有的例程都是这么写的:HT1621_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Addr<<2,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有时候和硬件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B:
合泰的这款液晶驱动芯片命令代码是10位的 分成2位和8位处理 你看下数据手册就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泰的这款液晶驱动芯片命令代码是10位的 分成2位和8位处理 你看下数据手册就会明白 ...

谢谢解答,但是我翻过数据手册,没看太明白
手册说,命令由 前置码(3bit)+地址(6bit)+数据组成。
您的意思是 6位的地址码要转成8位,需要左移2位吗?

网友C:
6位地址,先送高位再送低位。  4位数据,先送低位再送高位

网友D:
一次发半个字节,左移是为了字节对齐
但这不是必须的,

网友E(2017-11-27):
你还 ,请问你还有关于HT1621B的驱动程序么

网友F(2018-07-31):
可以提供段码LCD液晶屏驱动程序的范例,指导大家怎么做PCB板,也可以提供实物LCM液晶模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