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ISP下载失败

楼主(2015-09-18):
我现在用的是STM32F030C8T6,我现在想用ISP下载程序。
用的下载软件是MCUISP V0.993
我将BOOT0 上拉后进入下载,但是下载都失败,向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我是新手,那里做的不对请大家多多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下载方式啊,是串口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下载方式啊,是串口下载吗

是的  ISP

网友B(2015-11-20):
这个工具不支持ST的M0下载。你把工具软件选错了。用ST官方的下载工具,一定可以。

网友C(2016-04-20):
测试,是支持ST M0,注意波特率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2016-06-06):
楼上的有没有解决呀!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