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F-BM-S02 蓝牙4.0 BLE从模块的通讯距离

楼主(2015-09-18):
EN置低,广播模式的时候,手机APP扫描只测试到3米左右,请问是否跟程序有关? 默认发射功率是0  通过APP手机修改为最大4dbm后,测试效果差不多。  另外APP修改该参数,说是掉电不保存,可以通过MCU串口发送修改吗? 不太懂程序,请教串口发送AT指令 ,STM32的,谢谢:$

楼主:
修改模块名字后 ,手机连接开始断线,后面只能发现模块,连接不上了 ,不知是何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