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之后无法识别Kernel image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8):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uboot中参数没有设置正确,所以找不到内核。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哪个版本的BSP?你是写到哪个flash上的?

网友B:
看上去是uboot的参数没有配置对,应该是mmc dev X,那个地方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uboot中参数没有设置正确,所以找不到内核。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哪个版本的BSP ...

我用的是I.MX6Q的板子,BSP的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images.tar.gz,我是把所有东西
都放到SD卡里了,bootloader,kernel,rootfs都放在SD卡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MX6Q的板子,BSP的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images.tar.gz,我是把所有东西
都放到SD卡里了 ...

楼主你好,我看你是使用的Demo images,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吗?如果是的话,你这里uboot参数你按照官网的文档中的command就行。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板子不是官网提供的开发板直接跑Demo images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