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漏感

楼主(2015-09-18):
高频变压器漏感产生和解决方法
     在高频变压器中,如果初级磁通不全部耦合到次级,就产生漏感
,漏感是一个寄生参数,以单端变换器为例,功率开关管由导通状态
转变为断开时,漏感存储的能量就会释放,产生很大的尖峰电压。如
果不加控制,就会造成电路器件的损坏和很大的电磁干扰。电路中可
增加缓冲电路,有一个释放的回路,但首先在磁芯的选择、绕线结构
和工艺上尽可能减少漏感。
深圳高频变压器减少漏感的方法:
1、计算时减小初次级线圈匝数;
2、线圈之间的间隔越小,漏感越小。大变压器提倡“三明治绕法”,
次级绕在中间,最后绕反馈圈,每层密度拉开,均匀分布。
3、高频变压器生产厂家在选磁材时有条件选窗口高的磁材  也就是说漏感的大小和初次级线
圈耦合的松紧有关,同样的线圈减小层数,提高初次级耦合间隔,漏感就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