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ADC1,ADC2,ADC3的疑问

楼主(2015-09-18):
同时使用ADC1,ADC2,ADC3,都为独立ADC模式,他们的DR寄存器是同一个还是各自都有一个?

网友A:
因为规则通道转换的值储存在一个唯一的数据寄存器中,所以当转换多个规则通道时需要使用DMA,这可以避免丢失已经存储在ADC_DR寄存器中的数据。从上面这句话可以看出,DR寄存器只有一个

网友B:
在数据手册中好像只有这么一个寄存器

网友C:
独立模式下,应该用到的是ADC_JDRx这个寄存器吧

网友D:
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楼主可以找个例程看看

网友E:
是不是和多通道一样,需要使能DMA呢

网友F:
独立模式分为单通道 单次转换和多通道单次转换,单通道连续转换,多通道连续转换和注入转换模式。知道这几点,就知道没中对应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和多通道一样,需要使能DMA呢

多通道连续转换才使用DMA的

网友E(2015-10-24):
引用 网友F:
多通道连续转换才使用DMA的

对的,多通道的时候,只能通过DMA渠道进行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