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的LSI下的uart

楼主(2015-09-18):
我把时钟切换到低速LSI的时候  uart的时钟也重新配置了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USART1,ENABLE)
但是LSI下uart不能正常工作,看文档也没说LSI不能给外设提供时钟啊

网友A:
LSI可以提供的,楼主要具体检查一下串口波特率,还有初始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I可以提供的,楼主要具体检查一下串口波特率,还有初始化部分

          CLK_LSICmd (ENABLE);    //使能LSI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LSI为系统时钟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不分频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 (ENABLE);//使能切换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USART1,ENABLE);//开启USART时钟
  //设置USART参数115200,8N1 ,*使能接收和发送*
  USART_Init(USART1,2400,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SendData8(USART1,2);

这几句代码  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运行到一半换主时钟是不是应该先把串口DEINIT一下啊。。。

楼主:
HSI和LSI我来回切换,到hsi的时候正常到lsi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行到一半换主时钟是不是应该先把串口DEINIT一下啊。。。

加了也不行。

网友B:
uart的时钟是不是也得配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的时钟是不是也得配置呀

配置了。

楼主:
怎么也人没回复了啊。

楼主:
低速串口通讯没有例程吗?学习stm8l加群讨论482808123

网友C:
波特率是不是设置错了呢?

楼主:
我好像知道了,低速时钟源做串口可能有点慢导致无法运行

网友D:
楼主的低速时钟源是多少的频率

网友E:
楼主波特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低速时钟源是多少的频率

内部38K,和外部32k都不行

网友F(2016-04-27):
我也是,使用HSI时钟就可以,LSE就不行。

网友G(2017-03-01):
内部低速时钟没起来~你可以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