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元件重叠问题

楼主(2015-09-18):
各位高手,最近做板子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LCD12864下面不能布东西了。如图所示。
如果布一个单片机的时候,会出现重叠问题。请问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粉红色方块为3D 模型

网友A:
这个在约束规则里,你为这两个器件设置一个规则。其实重叠也可以,只要你为认电器属性不会干涉,就可以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约束规则里,你为这两个器件设置一个规则。其实重叠也可以,只要你为认电器属性不会干涉,就可以发板 ...

谢谢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