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ISP应用

楼主(2015-09-18):
我自己写了个bootloarder,和测试app,app放到了flash的0x0000到0x6000,bootloarder放到了flash的后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bootloarder不能正确的跳到app程序

网友A:
描述不完整啊

楼主:
因为app放到了低位,不需要中断重映射了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己写BOOTLOADER

楼主:
我bootloarder里也没有用到中断,该如何跳转?

网友C:
typedef void(*void_f)(void);
((void_f)0x0000)();

网友D:
或许,直接复位可能更简单。。

网友E:
用看门狗复位,最简单。

楼主:
哦,我看下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看门狗复位,最简单。

对头

网友G(2015-12-14):
flash怎么烧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