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WD下载

楼主(2015-09-18):
刚开始学习F4,但是项目要求我要自己做一个样板。。。
我的问题可能比较傻:我不知道如何设计debug和下载口,是不是只要把主芯片的VCC, GND, SWDIO, SWDCLK引出来,接到J-link或ST-link的相应脚,就可以实现下载和debug的功能了?
还请各位大侠不要嫌弃这个问题太菜,多多指教。

网友A: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 ,五线即可下载加调试

网友B:
可以减少到3条线,GND,SWDCLK,SWDIO

网友C:
我一直使用的四根线

楼主:
多谢各位。我也看到x宝上有人卖三线的ST link。
我想再确认一下,板上直接PA13、PA14等口上引线出来到下载器就可了吗?需不需要加电阻什么的?需不需要加ESD?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再次谢过!

网友B:
在SWD上加ESD是浪费钱。。。。。。。

网友D:
这个简单,你去官网下载那些DEMO板子的手册,从原理图上搞,看看人家官网推荐的接口是怎么做的。

网友E:
三根线就可以了,IO.CLK.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SWD上加ESD是浪费钱。。。。。。。

什么是E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WD上加ESD是浪费钱。。。。。。。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你去官网下载那些DEMO板子的手册,从原理图上搞,看看人家官网推荐的接口是怎么做的。 ...

demo板一般都有点复杂,我希望把板子做小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减少到3条线,GND,SWDCLK,SWDIO

这么搞不太靠谱,有下载不成功的概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 ,五线即可下载加调试

三线就可以的吧?

网友H:
试过.在F4的板子不接RST不行,在F1上可以.

网友I:
建议使用SW模式调试,串行方式使用的IO比较少,数据线,时钟线,复位信号,再个地就够了。JTAG模式会多一点

网友J:
我一般把GND,SWDCLK,SWDIO,VCC这4个信号印出来,实际上使用GND,SWDCLK,SWDIO这三个信号
ESD最好加上,现在的ESD封装都很小,占不了多大地方,可以先放上去,到时候不需要的话可以不焊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A: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 ,五线即可下载加调试

可以不要VCC,RST,3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不要VCC,RST,3线就可以了

嗯,确实看到好多人这么搞,好神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确实看到好多人这么搞,好神奇

再说一遍,建议不要漏了RST, 不少人反应一模一样的板子,遇到个别的不加RST烧不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可以不要VCC,RST,3线就可以了

三线可以J-Link调试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试过.在F4的板子不接RST不行,在F1上可以.

F4上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说一遍,建议不要漏了RST, 不少人反应一模一样的板子,遇到个别的不加RST烧不进。 ...

嗯,我会把RST做上去,到时候如果可以再去掉

网友L:
没错,还有软件里比如keil mdk要选择swd功能

网友M:
GND, RST, SWDIO, SWDCLK ,四线即可下载加调试。

网友M:
调试还是要:RST的。

网友N:
建议使用SW模式调试,串行方式使用的IO比较少

网友O:
楼主应该从原理图上研究,看看别人的接口是怎么做的

网友D:
楼主搞好了没啊,电路板其实就是根据手册的最小原理图画好了扩充

网友P:
如果不接RST,最好接出boot0(板子上加1k欧下拉电阻)。也可以保证烧录。
EP968也很多客户不接RST,照常在用,但也有个别客户反映板子连不上的的。

网友Q:
三线可以是在某些硬件支持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不接RST,最好接出boot0(板子上加1k欧下拉电阻)。也可以保证烧录。
EP968也很多客户不接RST,照常在用 ...

前辈你好,RST是指NRST还是PB4/NJTRST?
怎么看网上两种说法都有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RST是指NRST还是PB4/NJTRST?
怎么看网上两种说法都有啊?

...自己看手册读引脚解释。。。

网友:
建议不要漏了RST

网友:
在F4的板子不接RST不行

网友R:
搞个官方的开发板,然后按照那个原理图,画个。

网友S:
建议楼主下载个ST官方的DEMO开发板,有原理图的,你照着做最小系统部分。

网友T:
多了也不浪费,那只在上电下载时候才有效,平时就是普通的IO

网友U:
建议不要漏了RST,不然会很麻烦

网友V(2015-11-04):
引用 网友F:
再说一遍,建议不要漏了RST, 不少人反应一模一样的板子,遇到个别的不加RST烧不进。 ...

看过您之前的帖子 SWD接口:探索&泄密&延伸 真的是高深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