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与C语言是如何对应的呢?

楼主(2015-09-18):
   MOV                         R0,#C4H
        MOV        5AH,@R0
        INC        R0
        MOV        5BH,@R0
        INC        R0
        MOV        5CH,@R0
        MOV        R0,#18H
大家好,小弟大概能看懂这几个语句  分别是以寄存器存放数据作为地址指向数据赋给寄存器  可是不知道这样做目的何在,与C语言是如何对应的呢?
        MOV        R7,#18H

网友A:
只是可能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U8 v[3] _at_ 0x5a;

        U8 idata* p;
        p = (U8 idata*)0xc4;
        v[0] = p[0];
        v[1] = p[1];
        v[2] = p[2];

        p = (U8 idata*)0x18;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2015-10-22):
看看。从汇编到c的转换,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