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其他价格低的下载器吗?

楼主(2015-09-18):
本人初学单片机买个JET51下载器300多觉得贵了,请问还有其他价格低的下载器吗?比如用于sh79f081下载的

网友A:
建议你还是买正版的JET51仿真器。我买了一个挺好用的,不要为了节省那点钱。你会发现物有所值的。

网友B:
顶下,楼上滴

网友C:
我用STC的串口下载工具也可以,ISP下载.

网友D:
ISP下载工具就是个232接口电路,只能下载程序,JET51是可以仿真调试的

网友E:
如果只是下载程序的话,也可以直接用串口线吗?我很好奇这个,前段时间想用中颖的就因为以为需要专门的下载器打消念头了,求解答

网友F:
S-LAB 精简仿真器,这个不是也可以嘛

网友G:
用STC以前送的下载板子,接在电脑上的RS232端口上,用中颖的下载软件就行了。

网友H:
我试过几次,都是连接超时,没STC那么容易烧

网友I:
也100多呢,STC的用串口,既可以当输出,又可以下载程序,多方便啊,成本2元以内。这种简单的单片机根本用不到在线调试,成本才是关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STC以前送的下载板子,接在电脑上的RS232端口上,用中颖的下载软件就行了。
...

也是需要专门的编程器吗?

楼主:
嗯,晓得了

网友J:
初学单片机,还是建议拿STC的玩玩,下载方便,成本低,入门资料多,中颖的适合上手之后拿来做项目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下载程序的话,也可以直接用串口线吗?我很好奇这个,前段时间想用中颖的就因为以为需要专门的下载 ...

看你做什么项目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下载程序的话,也可以直接用串口线吗?我很好奇这个,前段时间想用中颖的就因为以为需要专门的下载 ...

看你做什么项目咯   我们是中颖代理 可以加我聊聊 786030167   开发的话建议用中颖的专用烧录器

网友L:
串口下载,要看这个芯片是否支持,最好XP系统,下载电路要合适(上电顺序)

网友M(2015-11-15):
中颖的SH88FXX系例支持串口下载,同时SLAB2简易仿真,烧写工具价低. 加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