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结电容小于1pF的TVS管

楼主(2015-09-18):
华为MG323模块天线ESD保护要求用的TVS管。

网友A:
很多USB端口保护用的TVS结电容小于1pF。很多公司做,很容易买到,也很便宜。

网友B:
请楼上推荐几个型号或厂家,1PF的好难找

楼主:
是啊,好难找;

楼主:
例如USB上用的NUP4202为例结电容最大可能达到5pF
主要还是想找一个便宜又好买(如某宝上)的。

网友C:
用ESD保护二极管吧;
1PF的很难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ESD保护二极管吧;
1PF的很难找了

ESD 保护二极管不也都是TVS ?

ST 之类的大公司,绝对不会少了这类器件的生产。

网友E:
TI的TPD2E009,行不?

网友F:
PLR0502   0.6pF的结电容,我是放在USB口,HDMI口做ESD保护的。
可以参考。
手册我传不了,你上百度搜PLR0502中文资料,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