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再请教一个问题,关于PB4口一直是高电平输出

楼主(2015-09-18):
32PIN的KE02, 自己写的程序,发现PB4一直是高电平,单步调试,看到寄存器都已经是0了,输出电平还是高
1.更换芯片,还是没有变化
2.割线,让芯片管教悬空,还是高
3.使用DEMO的程序,随便一个,也是高
请问大家有无遇到,帮忙一下,项目时间就月底,电机还没有转起来,本今天以为可以,晕啊.

网友A:
方向寄存器有没有设置呢?

楼主:
自己设置过,然后怕有问题,调用函数设置了
GPIO_PinInit(GPIO_PTB4,GPIO_PinOutput);
    GPIO_PinClear(GPIO_PTB4);
        GPIO_PinClear(GPIO_PTB5);
        GPIO_PinSet(GPIO_PTB4);
        GPIO_PinSet(GPIO_PTB5);
        GPIO_PinClear(GPIO_PTB4);
        GPIO_PinClear(GPIO_PTB5);

再这样单步?

网友B:
先找一个最简单的gpio的程序运行下,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直接用demo程序,也是高电平,因为这个口有复用的出现,请问是否会有其他复用导致它一直是高电平,谢谢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引脚是NMI功能,这个引脚是特殊引脚。
如果拉低会进入NMI中断。
如果你要用作其他的功能,你需要先禁止NMI功能,SIM_SOPT中的NMIE,然后再去控制它的GPIO才有效。

网友C:
另外,如果你引脚够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使用其他的引脚,除非你引脚不够用了,然后需要先禁止NMI功能(输入状态),才能配置他的GPIO功能。

楼主:
#if defined(DISABLE_NMI)
    sSIMConfig.sBits.bDisableNMI = 1;
#endif
谢谢,我刚才也看到,是这样初始化的,因为我要控制电机,这个用于CH4,所以我把这一项禁止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if defined(DISABLE_NMI)
    sSIMConfig.sBits.bDisableNMI = 1;
#endif

好的,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2015-10-27):
感谢版主,问题已经解决了,在刚开始的system int 更改一下就可以
主要是这个管教最初设置为了复用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