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11电压比较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5-09-18):
如图使用LM311做了一个电压检测电路,正常情况下+24V电压等于+24VF电压,当+24V的电压受干扰影响如果大于+24VF电压一定值以后,比较器翻转LM311引脚7不在输出低电平,输出被R40上拉到VDD15;但是此电路使用时存在问题,当比较器2脚电压大于3脚时比较器输出不翻转,一直输出低电平。请教是何问题,另外此电路焊接电路板后 比较器比较热是什么问题,感谢给予帮助啦!:)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寻找问题啦

网友A:
这是一个类似斯密特的电压比较电路,就是带正反馈的。目测应该有2个翻转电压。不过,你这电路设计的,有点看不明白你的目的。那个1M电阻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类似斯密特的电压比较电路,就是带正反馈的。目测应该有2个翻转电压。不过,你这电路设计的,有点 ...

+24V的电压是波动的,添加1M的电阻是为了设置一个翻转去抖动的死区的,有不对请指教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仔细读一下datasheet比较实在

网友C:
data sheet 上已经说了,上面这个图只适用于前级输出阻抗很低的情况(比如:100欧), 而且5、6脚不用的话要连一起。 而这个图的前级输出阻抗远大与100欧,应按data sheet上的另两种接法之一接。

网友D(2017-12-13):
规格书里提了前级阻抗?

网友E:
你的输入有问题,建议你找一个基准电压,而不是4个电阻分压。那样的话24V变 +- 输入电压都在变。

网友F:
上拉电阻要小!

网友G:
从原理图上并找不出关键错误,怀疑是楼主调试问题~

网友H:
C-59 102电容是为了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C-59 102电容是为了什么?

输出信号滤波,去抖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输出信号滤波,去抖动~

这样接,不可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样接,不可以啊

输出上升沿的时候 通过上拉电阻向电容充电,有明显的滤波作用。输出下降沿时,电容通过芯片内部电路放电,滤波作用取决于内部电路的对地电阻大小~
特别说明下,这个芯片的输出是个OC门结构~

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I:
用CN302吧,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