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UniCode转换HotCode编码诞生

楼主:
选中unicode2000-9fff为编码范围,
然后加6000,使HotCode编码范围为8000-ffff,ascii码为00-7f
判断汉字首字节>=80,否则为ascii
用ff00-ffff替换2d00-2dff格鲁吉亚语等
用0080-00ff替换2c80-2cff故古埃及语
用f900-faff替换31a0-31bf注音字母扩展
用fe30-fe4f替换9fc0-9fdf无定义

菜农HotPower研究的精简UniCode的HotCode就此诞生!
HotWC3超级CRC运算器将以此为编码解决汉字为两字节,字符为单字节的UniCode汉字转换的难题!

菜农HotPower@163.com  2015.9.18于雁塔菜地
来自iPhone 4

楼主(2015-09-18):
选中unicode2000-9fff为编码范围,
然后加6000,使HotCode编码范围为8000-ffff,ascii码为00-7f
判断汉字首字节>=80,否则为ascii
用ff00-ffff替换2d00-2dff格鲁吉亚语等
用0080-00ff替换2c80-2cff故古埃及语
用f900-faff替换31a0-31bf注音字母扩展
用fe30-fe4f替换9fc0-9fdf无定义

菜农HotPower研究的精简UniCode的HotCode就此诞生!
HotWC3超级CRC运算器将以此为编码解决汉字为两字节,字符为单字节的UniCode汉字和字符混合转换识别的难题!

菜农HotPower@163.com  2015.9.18于雁塔菜地

来自iPhone 4

楼主:
HotCode编码是雁塔菜农HotPower为解决UniCode汉字和字符混用解码不易的问题。
UniCode用%XX表示字符,%uXXXX表示汉字。
HotCode用xx表示字符,XXXX表示汉字。
xx=00-ff,XXXX=8000-FFFF。
它只需要简单的四组替换即可。

来自iPhone 4

楼主:
HotCode汉字编码(V1.0)是菜农对UniCode编码(V5.0)的汉字简化版本:
1.用0080-00ff替换2580-25ff方块元素几何图形。
2.用f900-faff替换2c00-2dff格拉哥里字母等。
3.用fe30-fe4f替换9fc0-9fdf未定义。
4.用ff00-ffff替换2800-28ff盲文点字模型。
HotCode选中UniCode从2000-9fff为编码范围,
然后加6000,使HotCode编码范围为8000-ffff,ascii码为00-7f。
HotCode编码汉字为两字节,字符为单字节。

菜农HotPower@163.com  2015.9.18于雁塔菜地

网友A:
菜农威武!

楼主(2017-08-31):
呵呵,HotCode比UTF-8空间小多了~~~下面的工具可以验证~~~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

网友B:
可惜,这个只能用在封闭系统,你要早生40年就好了